60v电动车给48v电动车充电

楼主(2024-10-08):
48v充电器直接插入60v电动车输出端,充了半个小时,没有明显发热。

测量充电器输出负载电流为1A,电压为54v。

60v电动车输出电流1A,电压70v。

60v电动车实际电压70v,输出电流1A,输出功率就是70瓦,经过48v1.8A充电器充电时的电压为54v,电流也是1A,功率是54瓦,有20%几的损耗,效率达到80%。

网友A:
本来维修电瓶车充电器时就有输入24V左右来判断故障范围的方法。用60V电瓶给48V充电器供电是可行的。但是效率要低一些。如果有72V或84V的电瓶效果会更好一些。主要是输入电压低时,MOS管的导通时间长,对于一些通断比比较低的芯片,可能不成功。对于通断比达到98%左右的3842芯片,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维修电瓶车充电器时就有输入24V左右来判断故障范围的方法。用60V电瓶给48V充电器供电是可行的。但是效 ...

欢迎探讨,雅迪充电器插到60v输出端就不亮灯,这个杂牌充电器反而好用。还有一个71.4 v的杂牌锂电池充电器插到60v输出端也能亮灯。

网友B:
还是用DC_DC更合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DC_DC更合适点

能具体一点吗?70v直接充48v,不要充电器?电流会不会太大,这样48v充满也不知道吧

网友:
临时应急也不是不行哈哈

网友:
时间控制好,用一程

网友:
稍不注意就把电池充怀孕了

网友:
60v的5块;48v的4块,它会认为电池只有10v左右每块,充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能人工监测充电,插着不管它容易怀孕

网友:
算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网友C:
这个充电器功率太小了,就算是60V的充电器,最少也要有2A的电流吧,我见过48V充电器最少都是2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70v直接充48v,不要充电器?电流会不会太大,这样48v充满也不知道吧 ...

这样肯定不行了,60V就己经超过保护电压了,何况70多V的高压,48V电池的保护板会立马启动保护断开充电,或者保护板立马烧坏,最坏的情况是48V电池被充炸。

网友:
48V充电器去充60V的电池没电的时候是可以充的,但是充不满,连一半都充不到,电压不够,48V铅酸充电器最高输出59V,48V锂电充电器最高输出分54.2V-54.6V58.4V58.8V几种,连60V电池的标准电压都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器功率太小了,就算是60V的充电器,最少也要有2A的电流吧,我见过48V充电器最少都是2A的 ...

充电器功率是和电池容量匹配的,比如铅酸,是7到8小时充满为标准配充电器,20AH的配2.5-2.7A左右
锂电电流可以大些,0.3C0.5C最高1C充电都可以。

网友D:
看错了,是用60V直流电给48V充电器供电啊。。。。。。
真第一次看到这么干的,直流电供电电压这么低充电器据然还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是用60V直流电给48V充电器供电啊。。。。。。
真第一次看到这么干的,直流电供电电压这么低充电 ...

能工作哦,就是电流小了点,充电器是1.8A,不过小点至少不会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器功率太小了,就算是60V的充电器,最少也要有2A的电流吧,我见过48V充电器最少都是2A的 ...

充电器是48v1.8A,算正常吧,功率不是太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工作哦,就是电流小了点,充电器是1.8A,不过小点至少不会充坏

电流小也注意不能长时间充电,不管铅酸还是锂电,高压充电,只会鼓包,保护板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小也注意不能长时间充电,不管铅酸还是锂电,高压充电,只会鼓包,保护板烧坏。 ...

充电器是48v的,不会高压吧?

网友:
还有这么玩的,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