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谁有七彩虹 SL500 256G量产工具

楼主(2024-10-09):
谁有这个固态硬盘的七彩虹 SL500 256G量产工具,下载了很多都不能用,求大神帮忙

SM2259XT G AB           H25BFT8A1B8R

网友A:
大概率是qlc的颗粒,查下id吧

网友B:
七彩虹的固态说实话质量不太好,之前收过MLC的故障盘,量产过后不久一样的有坏道,可能是当时没有做R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qlc的颗粒,查下id吧

有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彩虹的固态说实话质量不太好,之前收过MLC的故障盘,量产过后不久一样的有坏道,可能是当时没有做RDT ...

找了好多版的量产,都不对应

网友:
拆了做个U盘吧

网友:
发一下闪存id

楼主:
不知道就不是这个,闪存芯片上印的H25BFT8A1B8R

网友:
这不海力士颗粒到处都成了。

楼主:
sm2259xt工具无法识别,只能2258XT识别是什么情况

楼主:
v0.567a
OS: 10.0 build 19045
Drive: 1
Model: WD USB   Elements Device
Fw   : 1.13
Size : 1019 MB
Controller : SM2258AA
Bank00: 0xad,0x7e,0x28,0x53,0x2,0xb0,0x0,0x0 - Hynix 3dv6-128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01: 0xad,0x7e,0x28,0x53,0x2,0xb0,0x0,0x0 - Hynix 3dv6-128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02: 0xad,0x7e,0x28,0x53,0x2,0xb0,0x0,0x0 - Hynix 3dv6-128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03: 0xad,0x7e,0x28,0x53,0x2,0xb0,0x0,0x0 - Hynix 3dv6-128L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Bank04: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05: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06: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07: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08: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09: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0: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1: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2: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3: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4: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5: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6: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7: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8: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19: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0: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1: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2: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3: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4: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5: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6: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7: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8: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29: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30: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Bank31: 0x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0 -
Pure Spare Blocks   : 0
Running Spare Blocks: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2259xt工具无法识别,只能2258XT识别是什么情况

那就是奇了怪了,你短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奇了怪了,你短接了吗

两张图,只在是默认打卡界面是英文的那个就能识别,汉字界面的都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张图,只在是默认打卡界面是英文的那个就能识别,汉字界面的都不能识别 ...

SM2259XT(AC)_HY3D-V6_PKGV0707A_FWV0308A0_Beta已经量产成功了(特别注意的是WIN10系统,属性里一定要把兼容性选择WINDOWS8,否则短接硬盘,SCAN不识别硬盘,终于搞清楚为什么下载的SM2259XT软件,大部分都不识别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