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一把水电开槽打孔好用的电锤

楼主(2024-10-09):
想买一把水电开槽打孔好用的电锤,推荐一下啊。

网友:
东成26,应该够用了。别买锂电

网友A:
这起码得有个预算吧

网友:
临时自用?
还是专业开干?

网友B:
人家只说好用,其它一概不提,你们又不是公安局的,刨根问底干嘛?就那一句话,能答就答,不能答就算了。

网友C:
开槽别用电锤了,还是专门弄个开槽机的好,像这种

网友:
云石机加电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槽别用电锤了,还是专门弄个开槽机的好,像这种

这个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起码得有个预算吧

400左右可以接受。

楼主:
谢谢,我要电锤,非专业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槽别用电锤了,还是专门弄个开槽机的好,像这种

这个机器我掌握不了,而且功能单一,不是我的菜。谢谢。

楼主:
是的,我要电锤,非专业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只说好用,其它一概不提,你们又不是公安局的,刨根问底干嘛?就那一句话,能答就答,不能答就算了。 ...

谢谢,我现在手里有好几把电锤,各有千秋,但对于开槽来说稍逊风骚。

网友:
弄个开槽机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要电锤,非专业开槽。

那就搞个26三用轻锤,能锤能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搞个26三用轻锤,能锤能镐

轻锤我有,开槽效果还是差点。这是我现在手里的电锤,其中东成和一把杂牌轻锤(第一图上面两把)昨天比我卖掉了,只剩大有轻锤和两把锂电锤。

网友:
恒友32系列

网友:
我用的东成DCA26轻锤有线的,感觉力量比别人的东成重锤小很多,力气虚一点,不如重锤开槽舒服,一下是一下,但是重锤太沉了。
打孔轻锤正好,重锤容易打裂。开凿相反重锤舒服,轻锤太慢了,可以用一体成型开槽机就是贵点。
日常家用一把轻锤+208起子机拓展扳手加电钻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锤我有,开槽效果还是差点。这是我现在手里的电锤,其中东成和一把杂牌轻锤(第一图上面两把)昨天比我 ...

好家伙了,您这工具可是真不少呢,看装修的有就是直接用云石机或者角磨机切开两道线,然后直接电镐卡卡一通敲就成了个线槽了

网友:
二手博世26电锤也不错,第一把借同事用后被强行买走了,随后又买了一把,200出头的价格,家用很不错。
使用最大强度是安装了3条减速带,村里大概3.5米宽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