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8XT怎样才能开岀3或4个29F32B2ALCMG2颗粒的120G固态硬盘?

楼主(2024-10-09):
手头上有几张MSAHCI接口的镭士60GB固态硬盘,主控芯片是SM2258XT配29F32B2ALCMG2颗粒2个,掉盘后使用“SM2258XTMPToolQ1225A”开卡等工具都能成功,但总感容量太小了,又见板上有空余2个颗粒位置,故整合一下分别补上1至2个使板上29F32B2ALCMG2保持在3个或者是4个颗粒,软件工具上都能查看到新扩的颗粒ID正确无误,但是都开卡失败。另外同样几块朗科120G固态硬盘也是配29F32B2ALCMG2颗粒3个的掉盘后也不能重新开卡成功,拆下一个29F32B2ALCMG2颗粒就能开岀60G,使用2258XT工厂级全套固件上N种开卡版本试了都不行,目前已完全排除所有板上的硬件问题了,是开卡固件和设置不正确请有开卡成功经验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玩意L06颗粒吧 转B0K试试
另外不要用你那个老登Q版工具了 都有U版了好像

网友B:
焊接的两条线是亮点啦!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L06颗粒吧 转B0K试试
另外不要用你那个老登Q版工具了 都有U版了好像

试了B0K不行呀,目前还在折腾中,3个颗粒开卡根据英文提示翻译中“Set Disk Capacity fail (42)/(0D.01)>手动设置容量超出失败”后改成100G过了,又来个“Not ISP Mode (7B)>在下CPU重置后发现没有进入ISP模式”不知怎么了,不明白“另外不要用你那个老登Q版工具了 都有U版了好像”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两条线是亮点啦!支持折腾!!

折腾中,目前焊接这玩意儿也是分分钟事可惜老眼昏花了

网友:
我上次搞了一次不敢搞了,那个固件包里有些是病毒

网友:
58XT支持不平衡开卡,固件公开最多,所以是经典主控,是中国SSD的最爱

网友:
找到对应的开卡工具即能成功

网友C:
看你都没有发出id分布图,调整Rce了吗

网友:
这个很难搞呀!!!

网友D:
ce分布图发出来看下,l06转b0k就可以啊,3贴开144,4贴开192

楼主:
引用 网友D:
ce分布图发出来看下,l06转b0k就可以啊,3贴开144,4贴开192

是这个吗?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都没有发出id分布图,调整Rce了吗

调整Rce?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B0K不行呀,目前还在折腾中,3个颗粒开卡根据英文提示翻译中“Set Disk Capacity fail (42)/(0D.01)> ...

tsop颗粒降频100

网友:
这个这么难吗

网友C:
ch/ce map勾选上啊
再勾选ce0. ch0. ch1和ch2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ce map勾选上啊
再勾选ce0. ch0. ch1和ch2

Set Disk Capacity fail (42)/(0D.01)>手动设置容量超出失败
Not ISP Mode (7B)>在下CPU重置后发现没有进入ISP模式
Check ISP Mode fail (7A)>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
Read RDT Result fail (A1)/(35.02)>找不到 RDT 区块
Sort EraseBad fail (32)/(32.04)>也许是SRAM问题,请检查TSB SRAM!

网友:
只勾选ce0. ch0和ch1,或者ce0. ch0和ch2,也就是你之前说的只贴两个闪存的情况下能否开卡成功

网友:
用IM3D版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