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请教个lpc1766的问题

楼主(2024-10-09):
请问lpc1766里面有程序吗?有的话可不可以备份?用什么软件备份?本人对单片机不懂,小白一枚,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是cortex-m3核的处理器,有程序的,可以试试jlink用jflash读取

网友B:
b如果是商业板子,几乎没有读出来的可能,反过来想想,如果你靠这个吃饭,你会让别人读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ortex-m3核的处理器,有程序的,可以试试jlink用jflash读取

能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如果是商业板子,几乎没有读出来的可能,反过来想想,如果你靠这个吃饭,你会让别人读出来吗? ...

确实这样,我就问问,我想备份后损坏可以恢复,不做它用

网友C:
只拍一个芯片,你可以自己查芯片资料,看看哪几个管脚是SWD下载口,或者拍整块板子,找找板子上有没有预留的下载口。
另外即使留有,也并不一定读的出来,一般都是会加密的,无法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拍一个芯片,你可以自己查芯片资料,看看哪几个管脚是SWD下载口,或者拍整块板子,找找板子上有没有预留 ...

谢谢!我发了一个全版图,请你帮看看,1766确定坏了,已经拆了,想从另外一台好的把程序拷过来下载

网友D:
程序是烧进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是烧进去的吗?

不知道啊

网友:
程序读出来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E:
按stm32经验,只要没特殊处理,可以把固件读出,并写入新片子中。
全是16进制码,想修改程序,需要反编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发了一个全版图,请你帮看看,1766确定坏了,已经拆了,想从另外一台好的把程序拷过来下载

一般是设置为锁死读出,有的做得更狠,一读就自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设置为锁死读出,有的做得更狠,一读就自毁。

不会吧,这么狠,这个1766有这个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这么狠,这个1766有这个设置吗?

读禁止是芯片本身就有的功能,自毁应该需要用户程序实现,有没有自毁功能取决于软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stm32经验,只要没特殊处理,可以把固件读出,并写入新片子中。
全是16进制码,想修改程序,需要反编译。 ...

就是不知道1766可不可以这样

网友:
我公司的一款产品就是这样。读不出来。如果强行读,里面的软件就会被清空。要发回来重新烧。。但我们一般不会跟客户说,只说芯片坏了。要换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发了一个全版图,请你帮看看,1766确定坏了,已经拆了,想从另外一台好的把程序拷过来下载

看你这整体图片,编程器烧写口是没有留的。要么是提前用编程器烧写座烧写好了再焊接的,要么是通过bootloader烧写的。
现在看左上角的绿色插座是串口,这个可能是bootloader的烧写口。无法通过这个读取程序。除非你自己在芯片上飞线引出烧写口。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目前来看你只能找原厂买一块这个板子。

网友:
去找单片机破解的吧,就是价格感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发了一个全版图,请你帮看看,1766确定坏了,已经拆了,想从另外一台好的把程序拷过来下载

从芯片资料看,管脚1,2,3,4,5,这几个是swd和jtag编程器下载接口。你板子上这几个管脚是悬空的。所以通过编程器读取,除非你把这几个脚飞线出来。还得程序没加密才行。程序加密了你是读不出来的。没必要折腾了,买新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芯片资料看,管脚1,2,3,4,5,这几个是swd和jtag编程器下载接口。你板子上这几个管脚是悬空的。所以 ...

这个红框框是个什么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