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平台里性价比最低的应该是6代和7代了吧

楼主(2024-10-09):
一方面6代和7代平台,cpu性能远不如8代,毕竟8代开始升级到了4核心,而之前的基本都是2核心,包括i7
另一方面,6代和7代原生支持win7,导致有些人以此为噱头拉抬这两代价格,其实一直到9代,很多都是支持win7的(台式机)
还有,大部分6代和7代平台不能使用8代cpu,使这两代平台升级空间严重受限。

网友:
8代以前,9代11代都没啥性价比

网友A:
6代和7代,相比四代来说,提升并不大,,而且现在四代平台超级便宜。。。。
现在牙膏厂这边来说二手要么四代,要么买新的12代,,,其他都没有太大的意义,E5是个例外,不适合普通人。

网友:
8代现在价格也不算高了。准备上独显的话,9代不带核显的U价格也很划算,主要是四代内存贵。
四代平台虽然便宜,但是性能确实有点跟不上了

网友:
笔记本都要物理四核起,,,台式机基本都要求6核起步了。

网友:
看用处吧,简单的办公都老平台没有问题,游戏或者要求高的  就选新的

网友:
今年入手了一个二手7代的,看了文章感觉自己亏了没买8代

网友:
电费不算的话上老志强系列

网友:
便宜好用就可以

网友:
现在除了游戏要求高,其他应用都无所谓,cpu顺便用

网友:
提升并不大

网友:
二奶机还是E3 1230V2,感觉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和7代,相比四代来说,提升并不大,,而且现在四代平台超级便宜。。。。
现在牙膏厂这边来说二手要么四 ...

比较赞同,要么买新,如果6代7代,或8代,价格就没便宜到哪里了。还不如12代,哪怕是集成的CPU型号也是强很多的,功耗还低!

网友:
所谓六七八九“四代”本质是一代产品,单核性能原地踏步,只是后边两代迫于压力才开始增核。而对面AMD那两年锐意进取,每代CPU性能都有提升,从zen到zen3一代一个台阶,zen还稍有不足,zen2已经平分秋色,zen3完全碾压。即便如此大的性能升级,CPU依然保持AM4接口不变,而intel却从六七代的1151一代换成八九代的1151二代,甚至在全面落后的情况下十十一代竟然还再次换成了1200了。intel如此不思进取且自大无比,现在的困境就是它应该支付的代价!无他,活该!

网友:
8代和12代性价比都很高,6、7、9、10、11基本不用考虑,13、14部分有缺陷,Ultra 1代(15代)GPU提升,CPU缩水,拭目以待Ultra2代(16代,理论上Intel的4倍代会有飞跃)

网友:
最近也在整理CPU性能,结合手上的用过的,比较一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代和7代平台,cpu性能远不如8代

恩,好像8代性能暴涨

网友:
6代7代主板不便宜,就是坏的H110板子也可以卖八十多块钱  很多都被收去翻新用了

网友:
现在都理性消费,不买贵的买实用优惠的,6、7的不玩游戏的话还能用几年

网友:
上了年纪了,现在用个3代就下下电影,刷刷抖音,玩玩模拟器之类的小游戏,11代的核显平台都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