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美的风扇,电机有点不同

楼主(2024-10-09):
品牌:美的
型号:FS40-12K1
额定功率:50W

故障原因:

隔壁邻居风扇不转,拿来看一下是否可修,经检测损坏的原因为:电机轴油脂老化凝固变粘稠,导到风扇转动变慢、消耗功率增大,久而久之,形成电机高温,从而烧废温度保险丝。

解决办法:1、清理老化油脂;2、更换温度保险丝。

**本次更换的油规格是:180号手表油,不知道耐用度如何............................

问题:

这是一个常见问题,那么,坛里大神多,有没有从事过做风扇行业的坛友,厂家给风扇电机,加注的油脂,是什么型号规格的???还请指教。

***目前所了解,加机油、黄油是不行的。加这2种,只能临时当下解决一断时间,很快故障重现。

外观:

标签:

电容是1.2UF

拆开电机,这不是直流无刷电机,不要被骗了.........还是交流普通电机,只是外观规整、整洁好看点而已

没有看到电机具体型号规格

组装电机完后,这一步很重要。

网友:
这是无刹电机吧

网友:
电机做工还可以吧,就是轴承稍差些

网友A:
记得以前在美的的产品介绍里看到过,说用的是德国进口润滑油脂
ps:说错了,是美国润滑油

网友:
这个电机轴套换成轴承非常方便的啊,因为这个轴套有盖子的,撬开盖子换成轴承再盖回盖子就完美搞掂了,楼主应该顺便换成轴承的

网友:
从极数看是个交流电机,其实也还可以看接线的。

网友:
内有玄机啊

网友:
只要不是食用油和各种脂类的都行~一定要稀,加满存油毡,一般能管一个夏天。

网友:
其实不用拆,两边滴上点机油就行,

网友B:
只是看这个电机做工就要比常见的贵不少吧,只是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用滚珠轴承而用轴套,难道用轴套噪音会小?

网友:
我单位的新美的风扇都是这种款式的电机,不知道有什么好的。
反正我被宿舍的电机弄头炸了,直接改了轴承式的,已经运行一个夏天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在美的的产品介绍里看到过,说用的是德国进口润滑油脂
ps:说错了,是美国润滑油

美国润滑油..........规格太多,单单只说美国润滑油,没有意义.....................

关键是润滑油的型号规格..............

网友:
做工还是蛮不错的啊
可惜是个轴套,不是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国润滑油..........规格太多,单单只说美国润滑油,没有意义.....................

关键是润滑油的型 ...

这还真不知道啊,图片里只是说普马威克航空润滑油
家里的老美的转页扇十多年了从来没加过润滑油,倒是卫生间里的换气扇电机加过电推子那种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看这个电机做工就要比常见的贵不少吧,只是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用滚珠轴承而用轴套,难道用轴套噪音会小 ...

肯定是滑动摩擦的噪音比滚动摩擦的噪音小!

网友C:
加缝纫机油正合适

网友:
缝纫机油/变压器油,很好用。加到储油棉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缝纫机油正合适

缝纫机油好,渗透性好,就是要经常加,挥发的比较快

网友:
这台风扇的电机确实很像直流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