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加铝散热片需要接地吗?

楼主(2024-10-09):
家里路由器想加几块铝鳍片散热,本身就挺奇怪原装散热片为什么从PCB板背面散热,而不从芯片面散热,正好看到一个咸鱼卖家的说法,说MTK方案大部分是背面散热,芯片面散热会影响信号,这个说法正确吗?具体是哪个芯片影响信号呢?我不贴它不就行了吗?或者用陶瓷散热,但是感觉比铝贵还掉粉。或者网上也有个方案,铝散热片接天线的地或者电源的地,但是现在路由器都是塑料壳,浮地的,这种接地方案有用吗?

楼主:
上回问了大家铝鳍片好还是铝块好,已经准备下单了,本来想去学习学习咸鱼卖家怎么装散热片的,结果看到了这个说法,又研究了一下,感觉这散热片还不能随便加呢,但是我看很多人铝甚至紫铜散热加的很欢乐啊,也没看到那么复杂的考虑啊,又迷茫了

网友:
信号有天线,跟散热片有什么关系,只要散热片没短路天线,不影响的。
散热好坏看散热面积,所以铝块效果必定不好。

网友:
信号跟芯片没关系,那是天线的作用

网友:
好多芯片贴着PCB的那面有散热片,焊在PCB上,热阻比IC的正面的封装材料要低得多,比如4056。

网友:
只要注意别跟原件短路就行。不太影响别的。你看ic周围的矩形露锡的外框吗,那个本来是焊接屏蔽罩的。你要是能给散热片接地当然更好点,聊胜于无。
淘宝领每日红包,买小散热片跟不要钱差不多。我攒了一袋子了。

网友:
看看我的改造。R6300V2 虽然老,但是当年也是高端路由器。现在才五六十块钱。比现在很多低端路由稳。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000-1-1.html

网友:
在芯片这一面。把外壳搞个大洞。装个大风扇对着吹。比装散热片要好很多。。

网友:
1、主动散热,怕影响信号,就弄个12V的电脑机箱的散热风扇,用老式路由器9V直流(注意交流直接烧毁风扇)或者5V手机充电器头的电源,直接给风扇供电,静音又微风;缺点就是积灰。
2、被动散热,买硅脂贴,配合散热片,实际上可以去老式主板上拆南桥北桥的散热片。可以参考我魔改AC9和诺基亚贝尔的光猫,都是加散热片。

网友:
路由器不了解,但我的交换机也有神奇现象,局域网传输大文件,短时间速度挺好,但时间长了就速度不稳定了。并且,不传输大文件时芯片温度要高于传输大文件的情况。

网友:
放心加散热,没有一个芯片设计时就用芯片本身当天线的,天线得有一定长度,芯片是寸土寸金。

网友:
没必要加散热,加了散热也没必要接地。
就用双面导热的胶贴上就行。

网友:
我就是加了个12V风扇接入USB接口的5V电源,微风静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回问了大家铝鳍片好还是铝块好,已经准备下单了,本来想去学习学习咸鱼卖家怎么装散热片的,结果看到了这 ...

其实贴背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芯片本身底部有散热地和PCB地相连,就是用来散热的,而正面铝是有封装硅脂隔开了一点,当然,你加装铝后就是双面散热,会更好

网友:
信号是通过天线来发射接收的,跟芯片无关吧,我觉得就直接硅脂粘在芯片正面就可以,只要周围不碰到其他元件金属部分,不用接地也没关系。

网友:
其实你找一个CPU散热器倒着放,把路由器放上去也有效果

网友:
bcm芯片的华硕路由器,是真的很热

网友:
实际 上不需要接地。!

网友:
我只能说,强制降温后待机电流降低了0.2a
信号几乎强度几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