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米随身手电筒不亮维修

楼主(2024-10-09):
故障:不亮
拆开检查,从前面灯头逆时针旋转出来,推出尾部,测试电池电压小了点,另外线插头松动,重新安装修复。

网友A:
小米尽出些插排、手电、路由器这样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主业手机做不出高端产品,贴牌弄一些空调、汽车,加上APP营造智能家居的噱头装高端,无感!

网友B:
小米还出手电?真是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还出手电?真是孤陋寡闻了。

出了,还要2张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尽出些插排、手电、路由器这样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主业手机做不出高端产品,贴牌弄一些空调、汽 ...

小米现在的发力点就是米家,居然被你说得这么不堪。

网友:
小米杂货铺居然还出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尽出些插排、手电、路由器这样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主业手机做不出高端产品,贴牌弄一些空调、汽 ...

空调拆机看了,里面的用料还是很扎实,用了几年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是 电动 调光的手电?

网友:
小米啥都出,汽车都出了SU7,估计会造火车,飞机,火箭,甚至航天卫星。

网友:
小米还出手电

网友:
小米杂货铺 什么都有

网友:
白色齿轮是调光组件件吗?这个设计很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尽出些插排、手电、路由器这样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主业手机做不出高端产品,贴牌弄一些空调、汽 ...

同感,小米只能算是个品牌运营整合商,没有什么技术研发能力,对技术的投入也很少,只能算是个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尽出些插排、手电、路由器这样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主业手机做不出高端产品,贴牌弄一些空调、汽 ...

米家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智能家居平台,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了,还要2张左右

那这价格有点离谱,不过我买过小米的牙刷、除螨仪,风扇,扫地机,螺丝刀,感觉都还不错

网友:
一个电筒那么多芯片,好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挺不错的,还能调光

网友:
震动是免不了的,再打点胶更妥

网友:
充电接口是老款?能不能换成tai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