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POE交换机,看起来很高端的样子

楼主(2024-10-09):
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它原本是电源外置的,交换机只有那个板子那么大,然后将电源和交换机合二为一,装个铁皮壳子,就看起来很高端了。

当然拆的原因是它不工作了,重启过后能稳定一段时间,然后网就不通了,我现在将那两个小电容(220uf/16v)都换了,大电容没有找到合适的,目前是正常的

=====================================================================
11号更新:问题还真是3.3v旁边那两个小电容的问题,换了电容后就稳定了,都2天了还没有死机

网友:
做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为了上架方便?另外,外置电源如果功率大的话,散热不太好处理。

网友:
装壳子里面能卖个好价

网友:
通用板子  既可以做外置电源   也可以内置电源

网友:
小作坊的,正规的用端子线

网友:
看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A:
通行的板子,你倒是用两种不同的供电接口啊。外置电源用DC插座,内置电源就焊个端子接口啊。。。

网友:
杂牌垃圾货,正品都要有几级抗干扰

网友:
拆了电源模块,上网淘个大厂48V POE电源换上,绝对比现在稳定。

网友:
铁盒子好上机架吧

网友B:
这不是POE交换机/路由器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POE交换机/路由器吧,

看电源电压是POE的

网友:
壳子越大卖的越贵

网友:
通用板,电源可内可外,能进能出,做工还算不错的

网友:
这算是缝合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行的板子,你倒是用两种不同的供电接口啊。外置电源用DC插座,内置电源就焊个端子接口啊。。。 ...

PCB板通用,可以装图中大铁壳子里。也可以装小盒子里让AC电源分离

网友:
铁壳高端上档次

网友:
小东西装个大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