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烙铁头 烧死了,怎样恢复?

楼主(2024-10-09):
黄花200W,马蹄头不粘锡了,应该是温度太高烧死了

当时 多买了头子,都不好用了,
升低温,把锡 蹭掉,降至常温 用 砂纸磨?

这种 大功率的,头子大,含有热量也多,大焊点 降温 应该也还好,不能把温度调的 太高,是吧

网友:
有电镀层,一磨就废了!
烙铁开到200度,刀片仔细轻刮除表面氧化物,松香里按一下继续刮一遍,刮到表面光亮如新时63%焊锡丝团一小团用200度烙铁蘸松香来回蹭焊锡丝,上锡后开250度正常上锡,哪里没有上锡松香里按一下用废旧大坨焊锡蹭不上锡部位,全部上锡后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加热后用刀片刮除表面氧化物,插入松香里再溶焊锡就差不多了!

网友:
焊锡丝熔点差别很大,63锡是183度,无铅233度,铅含量高的垃圾锡丝240-299度,一般小烙铁头温度提高80-120度去焊接,大烙铁头提高50-80度就很好了,温度太高助焊剂挥发快,影响焊接效果,焊锡氧化快,温度太高很容易热坏东西,还耗电,烙铁头也容易烧死。使用中经常挂满锡,烧死了清洁以后磨蹭助焊剂加锡,慢慢的就挂漂亮了。

网友:
剥点屏蔽线铜丝或者吸锡线放松香里加热反复蹭应该可以恢复

网友A:
这个我一般是换个,之前有几个都是这样,是头子差了。后来买贵点的头子都不会了
你就算是搞半天搞好了,下次开关没用也会再这样

网友:
马蹄头是最好上锡的头子,本不易烧死的。温度别太高,保持挂点锡在头子上,白光原装头子好用些。。。

网友:
纸巾或报纸弄湿趁热擦擦

网友:
用在烙铁头的海绵经常蹭蹭

网友:
烙铁头烧死是常事,现每次用前都要用刀割几下。

网友:
简单,温度调到240度左右,在刷锅的钢丝球上插刮几下就白净了,然后上锡丝就行了。我的上次开到430度,头烧到上不了锡,这样搞就好了。正常温度不要开太高,240~280度左右就行了。

网友:
6楼是正解。太便宜的东西不好用,与其一天到晚伺候这些次货,不如买好头子用。

网友:
温度调低。用纸搽。温度上来松香焊稀里插下。使用的时候焊接好的就调低温度

网友:
酒精点着了插里面(可以先用啤酒盖少量试试好使不)

网友:
烙铁头烧死的根本原因就是 锡未上透   ,就是普通外热你把锡上透,他也不容易烧死,怼几下塑料也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一般是换个,之前有几个都是这样,是头子差了。后来买贵点的头子都不会了
你就算是搞半天搞好了,下 ...

好头子在哪买的

网友B:
200W,焊啥东西要这么大的烙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W,焊啥东西要这么大的烙铁呢?

几年前 自组大单体磷酸铁锂 ,用的是拆机的电芯,带有转镍片,没有点焊机,说要用这个,缩短焊接时间,对电池 影响小

现在 基本用不到了,当时 拿到手,也是低温 很仔细的 上了一层锡的,还是 使用问题,温度 不要调高,虽然焊点大,但是 这个头子也大

网友:
学习宝贵经验

网友:
网上有种烙铁头复活膏试过吗?我没用过烙铁头复活膏,但试过用焊锡膏,效果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