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无刷电链锯

楼主(2024-10-09):
小黄鱼收了一个自动供油(润滑油)的10寸无刷电链锯机头,心情是从大失所望到爱不失手。

收到只有一个机头,淘宝上还卖几百块(价格虚高)

链条松紧可快速调节(需要东成款带调节卡扣的电链锯导板)

一拆开心凉了半截,这么小的驱动板会不会容易烧?一看接线,有可能是换过驱动板的,有些螺丝还是滑牙的。

油壶和自动供油系统(润滑油)。

费了老大时间才找到链锯导板和链锯条,组装好看起来还挺顺眼的。

切了几个木头试了下,还挺不错的,切割顺畅,速度也快,视频:

给它买个套子套上安全点。

使用了几天,总体来说还是挺满意的,家用切个20~30CM直径的小树还是挺轻松的,力道当然没有油锯大和快,但是家用的油锯太吵,也不合适。普通家用的还是锂电的电链锯合适。

网友:
寿命,重要的是

网友A:
这个小油泵怎么驱动的,有照片吗

网友B:
不错不错,这电锯喝的92号油吗?

网友C:
好像还缺个挡架,用这工具时最好穿工作服,油会喷的到处都是,上次用了一个小时,裤腿上全是油。

网友D:
寿命怎样,感觉是玩具级啊

网友E:
油泵应该是个阿基米德泵,也只能是

网友F:
比较大,最好整成往复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大,最好整成往复锯

马刀锯我有,但只能切小直径的东西所以才买的电链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泵应该是个阿基米德泵,也只能是

没拆过,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寿命怎样,感觉是玩具级啊

家用足够了,肯定无法跟专业的比,但好在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缺个挡架,用这工具时最好穿工作服,油会喷的到处都是,上次用了一个小时,裤腿上全是油。 ...

是缺个挡架,但是使用中到没感觉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出现乱喷油的问题。当然我也只是用了几分钟没有连续使用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这电锯喝的92号油吗?

这是电锯不是燃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油泵怎么驱动的,有照片吗

这是锂电的啊,那油壶是润滑用的。

网友:
家里偶尔用用也挺方便的

网友G:
20/30公分,还是小树?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30公分,还是小树?

相对于直径一两米的来说,20/30公分的确是小树

网友F:
引用 楼主:
马刀锯我有,但只能切小直径的东西所以才买的电链锯。

也都有,链锯买了好久没时间试过,一直以为要用两下加点油,还有自动的啊得闲看看我的咋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都有,链锯买了好久没时间试过,一直以为要用两下加点油,还有自动的啊得闲看看我的咋样子的。 ...

有些链锯是不带润滑油壶的,有些带润滑油壶但有个按钮要手动加油的,还有的就像我这个可以自动泵油的。

网友:
小黄鱼都是坑,这种锯包括电钻空转还行实际使用就是玩具。在小黄鱼买这种新的还不如在平多多买有保障。买旧的我现在都是到当地的废品站去淘,比小黄鱼上便宜多了还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