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动感应门电机

楼主(2024-10-09):
公司装修,原感应门拆除,拆下全套感应门配件,这是电机。

这种感应门每次加电都会缓慢开门再关门一次,应该是记录门的行程,正常开/关门是缓启缓停,中途快速运行,这个电机应该是步进电机,通过电机力矩反馈识别门的行程。

电机减速原理是蜗轮蜗杆,力矩很大。

8线插接头

蜗轮底盖

蜗杆端盖,可以看出蜗杆偏中,说明电机输出还有一级减速齿轮。

这是蜗轮底部轴承

差一把3mm内六角扳手,步进电机拆不开,以前做雕刻机时用了几个六线步进电机,这八线不知道内部是什么结构。

网友:
感应门有时不灵,那个牌子的好点,我们用的是乐声的。

网友:
前期这都是小本子家产的进口货,贵地很

网友:
内部结构没有展示

网友A:
感应门电机遇阻力会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门电机遇阻力会反转

是的,防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门电机遇阻力会反转

就一步进电机。

网友:
这个电机少见

网友B:
标签不是写着英文的无刷直流电机吗?拆开看看就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C:
这8线会不会带了传感器之类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8线会不会带了传感器之类的反馈?

是的,得拆开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签不是写着英文的无刷直流电机吗?拆开看看就知道是不是了

英文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网友:
八线?是否是三相无刷伺服电机?看这标签上的3500的转速(步进的转速几乎都在1000以下),是伺服电机概率9.9成以上,你看看发一个电机拆机贴让大伙判断下。

网友:
期待进一步拆解

楼主:
好的,抽空深度拆解。

网友:
正常步进电机 ,4根线。另外四根 ,gnd,5v ,霍尔a ,霍尔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