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文心一言与ChatGPT的差距

楼主(2024-10-09):
分别用文心一言与ChatGPT问了同一个问题:“用温度系数C0G 100nf 10nf 1nf 100pf 10pf 1pf精度在±5%的电容做一个1uf的标准电容,因为电容容量有误差,怎样配置才能确保做出来的容量在1.000000uf,精确度pf级别”

文心一言:

ChatGPT:

显然我更喜欢后者的回答。

网友A:
这些AI都是瞎搜索资源然后多一个胡编乱造瞎扯淡

网友B:
好不好用取决于喂它什么料
度娘的亲儿子,可能问他莆田的事更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AI都是瞎搜索资源然后多一个胡编乱造瞎扯淡

已经不错了,相当于高级的多的 搜索引擎了

网友D:
可是国内也没什么好用的大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国内也没什么好用的大模型了

至少现在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不错了,相当于高级的多的 搜索引擎了

嗯,当高级搜索引擎用还是挺不错的。省去不少从搜索引擎中筛选结果都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不好用取决于喂它什么料
度娘的亲儿子,可能问他莆田的事更专业

貌似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AI都是瞎搜索资源然后多一个胡编乱造瞎扯淡

用过一段时间,好像就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
确实,这些AI回答的只能作为参考,正确与否还需要自己鉴别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当高级搜索引擎用还是挺不错的。省去不少从搜索引擎中筛选结果都时间 ...

那肯定不错的,不过后面会不会充钱变成 广告 就不好说了,,所谓AI只是 编程的人 赋予它的所谓的智能,和人类还差的远了,最多无限模仿接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不错的,不过后面会不会充钱变成 广告 就不好说了,,所谓AI只是 编程的人 赋予它的所谓的智能,和 ...

文心一言来说会员的功能会好一点。免费的应该还会免费吧,就是功能会各方面限制,毕竟算力也是要钱的。
不能排除以后的AI具备人类的思维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心一言来说会员的功能会好一点。免费的应该还会免费吧,就是功能会各方面限制,毕竟算力也是要钱的。
...

一个没有底线的公司,只要充钱就行,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你也对比了,差距就在那里,不是这边人不够聪明,或许是太聪明了,那个叫他们啥好呢,活在当下吧,口碑可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先自己爽了,免费的东西,哪能要求太多,虽然免了部分人的费,但是收割的其他人费啊,总要有人来承担的,所以莆田系的担子就落到了病患身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