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呕心沥血,终于修好佳能IXUS 130相机

楼主(2024-10-09):
2022年暑假,带娃出游,把压箱底的IXUS 130给娃练手,结果半天就摔了,镜头直接卡死···

这是大宝的首次拍照,也是封镜作品,莫笑,都是这么过来的

130相机中途拆修过几次,都失败告终,这不有装备了,遂再次踏上维修征程。

以前的拆机故障作业:佳能IXUS 130相机镜头故障
----分割线---
1、拆解过程
拆解就时见螺丝干就是了,没啥技巧

非要说技巧,这就是技巧,螺丝规格太多了··

2、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镜头无法伸缩,本来镜头是摔坏的,直接拆镜头组件。考虑到以前拆坏过排线,排线也是重点对象

这个霍尔传感器之前被我强行拔出,断了··最后用三流焊接技术搞上去,不晓得有问题没,考虑这货挂了镜头也会报错,把排线拆下来,用万用表一端接霍尔,一端在接口处划,就像梳头一样,万用表打蜂鸣档,只要有声音就说明排线正常,这里折腾1小时···

这里查到以前摔碎的小塑料碎屑,上图是断的,下图是正常的,由于这个一圈有3个卡扣,断1个勉强可以用,还有其他零件稳定,通过精心多次组装,终于把井斜部分搞定,镜头可以自由伸缩不报故障,但是新问题又来了,不对焦···
故障原因是镜头拆装错位,镜头看着很小,零件很多,随机组合安装估计有几十种装法,没有经验得走弯路。

又拆光圈部分,不对焦貌似更光圈关系不大,继续找对焦组件

找到对焦组件,这里耗时至少半天,上图螺杆限位是对焦时动作的电机,螺杆最低位时,对焦无限近,反之螺杆最高位时,对焦无限远,我这个故障时对焦无限近
故障排查:
1、首先排查电机是否启动,通电对焦电击可以正反转,排除驱动电路。
2、排查机械部分,拆开镜头对焦组件灵活
单独测试都正常,装上去就是不能对焦,艹
继续观察,对焦时电击可以动,但是组件不动,继续排查
3、拆下对焦电机,拆下变焦电机,手动波动对焦组件,发现很生涩
问题找到了,对焦组件卡住了,继续排查
4、镜头外壳被拆断了一个卡扣,安装时有一个限位没进去,倒是镜头稍微翘起,最后引起对焦组件卡滞,对焦失灵

就是这个一个很小的限位没顶进去,导致对焦组件卡滞,为这个我前前后后拆镜头起码搞了不下5次啊

3、装回测试

之前屯的95%酒精排上用场,清晰镜头很好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130相机又回归正常

放大截图,对焦完美,色彩正常

---分割线---
照片太多,维修过程复杂,下面是未分类的部分

网友:
真够复杂的,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会修相机的都是大神

网友A:
这种相机不是早就被手机给淘汰了吗?

网友:
这么精细也能修好,大神级境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相机不是早就被手机给淘汰了吗?

nonono,小红书带火了这种CCD相机,闲鱼都涨价了

网友:
10元废品站捡个类似sony卡片机,镜头里面发霉了,然后就是拆镜头擦拭镜片漫长之路,从来没拆过,胆大心细,最后还是弄好了

网友:
真考验眼力啊,我这年龄就不敢碰相机、钟表一类了

网友:
厉害啊谢谢分享,我的佳能小数码去年也被小朋友摔了,按开机键没反应,拆开后发现,原来排线震松了,重新插好故障消除。

网友:
相机挺经典的,玩玩也还可以

网友:
我之前也拆过一个sony的相机也是镜头的问题,拆了就没有然后

网友:
这种相机,我还有好多台,没空打理它,都是没电池和镜头不出来的,有的收不回去,有的报错,还有进灰的,反正故障没有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相机不是早就被手机给淘汰了吗?

我来晚了,你说出来我的话。现在手机拍摄效果比佳能这货好多啦

网友:
好多图,见识了卡片机的内部。

网友:
曾经经常修

网友:
有台橙色的,电池的橡胶盖老化裂了

网友:
能修相机手表精密高集成的是大神

网友:
排线是怎样拔出来的?曾经打开过尼康小机,排线不知道怎样拔,没敢再继续了。

网友:
拆解、维修相机的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