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在闲鱼买二手手机:小米MAX2

楼主(2024-10-09):
【2023年3月旧文搬运】

我平时喜欢玩各种数码产品,在海鲜市场淘过差不多20台手机。最近老婆经常上网课,有化妆的,有营养学的,有儿童发展心理学的,想录下来偶尔复习一下。这就需要一台16:9全高清屏幕的手机,在上网课的时候录屏用,其他主力手机屏幕比例太细长,横屏录屏的两边有黑边,强迫症不能忍。我曾经有一台小米MAX、一台红米4X,屏幕比例都符合,但是MAX录屏时不能内录声音,4X可以内录,可惜屏幕有花屏故障。
我一直用小米,看了一圈,小米MAX2最适合我的需求。屏幕够大,全高清16:9,立体声扬声器, C口充电,CPU跟红米4X完全一样,晓龙625,也能录屏内录。有三个配置,区别是32、64、128G存储空间。32太小了,64和128才能符合我的要求。海鲜市场找找看,具体闲鱼技巧就不赘述了,下面这篇文章有:闲鱼怎样买东西?

海鲜市场上64G的小米MAX2基本上都在200出头,一天,搜到一台4+64,描述很简约,标价170,26人问过。感觉这种问的人很多,又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机器,大概率是有缺陷的。问了卖家一些基本问题,回复很慢,经常隔两天才说得上话,感觉是个很忙的萌妹子,对手机的状态比较糊涂,听上去手机也没什么问题。

看了一下这个卖家的主页,只有两个宝贝,一个评价,头像照片是个萌妹子,但芝麻信用只有良好。经过12天断断续续的沟通,期间我觉得这么低价的手机随时会被买走,但是并没有,最后156包顺丰到手。

由于便宜的有点出乎意料,出于谨慎考虑,我到顺丰取件时拍了开箱视频。包装完整,手机除了钢化膜有裂,外观正常,音量键处的机壳稍变形(MAX系列的通病)。但是开机之后需要输入密码,我心里咯噔一下,不会是捡来的手机没法退出账号吧?随便试了几个常见密码,手机直接锁定。

尝试选忘记密码,顺利恢复出厂,大概是机主退出了账号,但是忘记关闭开机密码,又没有恢复出厂,神经真够大条,符合萌妹子的人设。如果有心人慢慢试密码的话,开了锁可以恢复很多东西。

连点4次“Android版本”,进入硬件检测,除了震动器没反应,其他都正常。旧手机震动马达接触不好也是个常见的问题,等以后换电池的时候一起解决。

在手机拨号界面输入*#06#,复制IMEI码,上小米官网查询小米官网查询,没有记录,不知道是不是太老的手机数据库清除了。小米的手机暂时没见过假冒,即使是拼装机,正常也是能查到的。

接下来看看电池健康状况,Accubattery Pro给出的测试结果,经折算是3965mAh,是初始典型值5300mAh的75%,这么老的手机,还算可以了。

用FNB38诱骗 QC3.0充电头输出10.2V电压,配合内阻80毫欧的充电线充电。

测试出来的结果,按照转换效率85%计算得出的结果约是4218mAh,减去近三个小时中手机消耗的约300mAh,得3918mAh,与软件测得相差不大。

充电过程中的发热不高,最高温升只有10℃左右,电源管理芯片在手机的右上角,而不是我以为的充电口附近。

这台手机主要用途是看一下网络视频,上网课,就测试了一下视频播放能力, B站上影视飓风的4k视频播放一点都不卡。

但是专门用来烤机的高码率4k视频,帧率会下降到不足10Hz(截屏的时候已经过了4k试看时限,只有1080P低码率画质)。

为了放空电池测试电池容量,播放B站的连续剧,能播6个半小时。

萌妹子超级大方给带上了小米原厂33W快充头(估计是来买的小米高端机型配件),和一条电阻低达80毫欧的非原厂快充线。就这两样都值个三十块了。

超高强度用了两天,没有任何卖家描述以外的问题。总体来说,这台手机虽然是二手,运行也有点慢,但还是相当物超所值。另外这款手机有极简桌面
桌面的图标和字体超级大,挺适合老人家用的,唯一的问题就是重量偏大。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3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撕逼鱼要是都想你这样测试,估计里关门不远了

网友:
看来楼主也算捡漏成功。

网友A:
为啥要搬运呢?
然后就是一代Max其实是支持声音系统内录的,只是部分版本关闭了此选项。升级成最终版本应该就有这功能了。

网友B:
真big胆,手机都敢买咸鱼

网友:
我也有这个MI MAX2手机,2018年买的,现在作为备机在用。贪它屏幕较大,平时就看看视频用。

如果真要是平时使用可能运行速度有点问题,打开个APP现在感觉有慢。

网友:
一条电阻低达80毫欧的非原厂快充线,这个把我整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搬运呢?
然后就是一代Max其实是支持声音系统内录的,只是部分版本关闭了此选项。升级成最终版本应该 ...

说反了,前期的版本系统是支持内录,后来升级反而被阉割了。哈哈,雷总坑爹啊。

网友:
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这都能安全下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big胆,手机都敢买咸鱼

闲鱼80元买过,
酷派S1,
6+64G 工程机,
机况很良好,
性价比超值。

网友:
看着不错,整的都想买个玩玩

网友:
好详细的测试过程,这是捡漏成功的意思吗

网友:
当年我也咸鱼蹲了很久买了一台MIX2S  2千块   正常市场价当时2200左右   然后   麻痹的   在保,后来拿去售后维护才发现当年这机子的屏幕换过原装屏,因为是保险换的,售后网点,后来就不敢在咸鱼弄了,不然就走验货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80元买过,
酷派S1,
6+64G 工程机,

我是不敢臭鱼,维权太难

网友:
这机器有啥亮点吗?我的已经当备用机了,除了屏幕大,lcd比较护眼,好象没有啥亮点了,性能方面已经全面落伍了啊。

网友:
详细的测试过程,这是捡漏成功的意思吗

网友D:
晓龙625?家里三台360的晓龙660 都在闲置了,因为虚拟定位失效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晓龙625?家里三台360的晓龙660 都在闲置了,因为虚拟定位失效了 哈哈哈

虚拟定位

网友:
疫情三年的打卡全靠他了,周末不上班 然后在家里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