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扩容一半再省一千:佳能单反相机电池BP511A更换电芯

楼主(2024-10-09):
写在前面
2022年10月自驾去全年最美的川西,因疫情变动,提早出发准备仓促,临走才拿出放了几年的佳能5D,电池充满试拍几张就低电量了,某宝电池山区快递赶不上自驾的速度,就没带上单反。留下了很多遗憾,下图就是用小米CC9强行8倍数码变焦拍的,如果带上单反,那该多好啊。

回来之后打算更新电池,淘宝上原厂的电池大约250元,品胜的替代电池65左右,容量都是1390mAh,网上还有很多比品胜还便宜的“佳能原厂电池”,咱不考虑。手头有5块电池,全部更换原厂需要1250,品胜需要300多。忽然想起来我自己还是能用电烙铁修修东西的,不如换电芯试试?

旧电池测试
先测试手头的旧电池。电池放电电压范围是8.4~5V左右,临时做了一条DC-DC降压充电线,把电池的高压转换成5伏,给手机和充电宝充电当做负载,转换效率有90%左右。

把电池充满,再向充电宝放电,实测每个电池的状态以及放电截止电压。

其中,佳能的截止电压是5.4V,品胜的截止电压是4.7V到5.9V不等,降低到截止电压后,输出被锁定,电池端电压5ms内降到0V,以保护电池,避免过放电。实测必须充电10秒以上才能解除锁定。

每个电池的实测容量(mAh)和估算内阻(Ω)如下。最上面的是年份最长(记得超过10年了)的佳能原厂电池,内阻比后来买的品胜大,但容量却也比品胜的大。品胜电池有两个喷码P161123HA,生产商品胜电子;另两个喷码TGK2051,生产商德先电子。有一个TGK2051已经损坏,放不出电量。

佳能的原厂电池重量78克。

品胜的四个配套电池稍微轻一点73.3克左右。

拆品胜电池
先拆开品胜看看。用美工刀沿外壳缝隙切开,注意!不要切有金属触点那条边!因为背后有线路板,切到就报废了,只能切其余三边,然后翻开盖子,折断没切那一边。

取下上盖后,用电烙铁把锂电池组的三个焊点脱开即可拆下电池。电池型号18500,外径18mm,长度50mm。

品胜电池拆出来的电芯重量64.5克。

更换松下电芯
淘宝上找到了相应的替换电芯,商家声称保证电池是三洋原厂,容量2000~2040mAh,具体型号和入手途径,请见张大妈上同名文章。

两天到货,替换电芯重量65.6克。端电压7.04V,每个电芯3.52V。存储状态电压保持的不错。

替换电芯已经由商家点焊好金属镍片,但是镍片的位置跟原来的线路板不太匹配,需要弯折然后修剪一下,以适应焊点的位置和形状。焊接就是基本功了,光看图片学不来。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三个镍片不能互相碰上,否则短路容易发热起火。最好给尾部的长镍片,两边贴上透明胶绝缘起来,焊接好正负极后,最后焊接长镍片才撕下透明胶,以策安全。

焊好后,在电池上下面各涂了四小坨导热硅胶,以固定上下壳,导热硅胶固化后不太结实,方便以后再次开盖更换。

充放电测试
电池组装好后,用夹子固定上下壳,以便导热硅胶固化。先充满电,环境温度26.5℃,电池39.8℃,温升13.3℃。充电器自己比较热,52.7℃。

然后进行放电测试。估算得电池总内阻0.18Ω,从8.35V放电到4.70V,放电容量2015.7mAh,容量非常准确。

后来买了FNB48,连上笔记本,补测了一条放电曲线。用电阻放电,平均电流0.5C,放电结束时电压4.545V(电压变化是USB测试仪前的导线电阻引起的),放电容量2021mAh。

拆佳能电池
然后就是换佳能原厂的电池。拆开里面的电芯真漂亮,电池用了易拆胶粘在底壳上。

电芯重量67.1克,更换电芯方法跟品胜的大同小异,就是电池焊接点的位置有点不同。

废电芯处理
电芯更换好后,废弃的旧电芯要用电阻彻底放电,并把电极用绝缘胶带卷起来。以免碰到金属物品短路发热引起火灾。我就更决绝,放电到端电压2V+2V再用导线直接把电极短路,等旧电芯的放电发热过程结束后丢弃。

最后测试了一下新电芯在原厂充电器上的表现。单闪持续127分钟,充电功率从11~13w;双闪持续15分钟;三闪持续12分钟;154分钟充电结束。所以转到双闪的时候,充电器上表示进度50%,其实已经冲进了90%的容量。

小结
动动手,节省了1000元(以原厂电池算),容量还增加了近一半,香!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低温测试,这需要更多的条件了,有机会再做。不过广东的天气,问题不大。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6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替人换过索尼微单的电芯,也省不少银子

网友:
如果是佳能5D数码单反相机,换新电池真不划算,最近也计划给佳能LP-E6电池换电芯,楼主动手能力强,佩服!

网友:
能动手自己换电芯是最节约的路径,而且部分材料还是原配,不存在不匹配的问题。用自己的技术给自己节约的RMB。

网友A:
这种保护板不带锁的电池不错,方便换电池,剩下的就看手工了,lz手工很好

网友B:
楼主:我也是佳能相机用户
请问这电池无类似笔记本电池那种管理系统吗?
可以断电更新电芯?
还有,原厂电芯是靠什么来识别是佳能电池?
还是无识别,只要电压正确就可以开机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是佳能相机用户
请问这电池无类似笔记本电池那种管理系统吗?
可以断电更新电芯?

有些电池的控制板一旦断电就会锁死,这种换电池的时候要外接着电源,麻烦很多。至于电芯本身是无法识别的,识别的芯片在电池内的线路板上。

网友:
高人!原厂电芯的确太贵了

网友:
换好一个电池都可以拍一千张照片左右了。除非是拍视频,要不然,一个电池足够一天使用了。

网友:
这个换电芯的法子是真的省钱

网友(2024-11-11):
你这个没锁  有锁的换了电芯也没用

网友:
我也换过尼康的电芯,满血复活!!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替换电芯是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替换电芯是多少钱入手的?

忘了,好像30块,某宝有的,一搜索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保护板不带锁的电池不错,方便换电池,剩下的就看手工了,lz手工很好 ...

好像除了笔记本电池,没有锁的

网友:
第一张照片拍得很好。

网友:
品胜的电池最垃圾,05年买的尼康D70,当时为了有备份,又买了个品胜电池,两块电池轮流用,品胜的没充几次电就完蛋了,尼康原厂的电池现在还能用。

网友D:
那个松下电池的参数:成品内阻小于等于10毫欧是骗人的吧,没必要这样嘛,事实上楼主换好以后估算的是180毫欧。

网友(2025-03-06):
麻烦楼主分享一下购买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松下电池的参数:成品内阻小于等于10毫欧是骗人的吧,没必要这样嘛,事实上楼主换好以后估算的是180毫 ...

这个是加上保护板的,不是单纯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