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WR9651X路由器,无线中继不能上网

楼主(2024-10-09):
如题,路由器是wr9651x,WiFi6的,支持mesh组网。现在是在外面,没有网络,想手机调试一下监控摄像头。摄像头插到lan口,手机浏览器可以连接到摄像头,可以设置,但是插件不合适不能出图像。用手机APP,则摄像头必须连接网络,想着路由器连接随身WiFi或者手机热点,然后摄像头通过路由器联网。

结果是该路由器不管中继随身WiFi还是手机热点,都能显示正常中继,但是手机连接路由器WiFi还是摄像头直插lan口,都不能联网。到底是哪里错了呢?

网友A:
中继功能启动时间较长,看留意状态灯由红转绿。这款路由器做工在同类方案里做工属一属二的。

网友B:
直接ip能正常访问吗

网友:
但凡中继成功,应该是可以上网,但中继有时确实很慢,而且不稳定。

网友C:
信号强度呢?中继对信号强度要求高,低了虽然连上,但是没网速。这牌子的东西少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继功能启动时间较长,看留意状态灯由红转绿。这款路由器做工在同类方案里做工属一属二的。 ...

灯由红转绿,但是连接不了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ip能正常访问吗

手机连接中继源随身WiFi能正常联网,路由器连接后查看后台,显示中继正常,就是不能联网,无论直插lian口,还是连接WiFi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强度呢?中继对信号强度要求高,低了虽然连上,但是没网速。这牌子的东西少买。 ...

中继源是随身WiFi,直接放路由器上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由红转绿,但是连接不了网络

我有好几台9551x,就比9651x少一路5g天线,其他一模一样,开中继很稳定。

建议Reset一下9651x或者换个主路由器试,替换测试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