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普通交流电风扇电机能改手摇发电机吗?

楼主(2024-10-09):
为了应对未来的战争或者大的灾难,除了应该备一块太阳能板之外,还应该备一台手摇发电机。普通直流电机太小功率有限,电风扇电机挺大的也容易获得,那能不能用它来改发电机呢?最简单的改发电机方法是怎样的呢?

网友A:
这种不能吧?
建议你换个方向,用国标电瓶车发电,撑起来,摇或骑可能就行了,我记得以前有个车的介绍里说过,制动发电和下坡发电,把电能还给电瓶

网友B: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
不怕累死就尝试着做一个吧

网友:
把转子换成磁铁,最好是稀土的

网友:
转子打磨空间安装磁铁,定子是不是辅助绕组都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能吧?
建议你换个方向,用国标电瓶车发电,撑起来,摇或骑可能就行了,我记得以前有个车的介绍里说 ...

突然想起以前那种微风小吊扇用手捏住插头转动叶子手会感觉到强烈的电流通过,用那个改发电机应该可行

网友:
有谁改成功的说下经验。

网友C:
小时候手摇电鱼机就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手摇电鱼机就很不错

有制作教程吗,想做一个回老家电鱼

网友:
把转子从轴上退下来,用绝缘板按转子尺寸制作支架,粘上强磁,还需要变速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改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osdeBEsG

楼主:
末日生存之最佳发电方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T4y1i7pd

网友:
备上光伏板+电池

网友:
需要先给一组线圈供电产生磁场才能发电吧,有这功夫还是用直流电机发电爽

网友:
把转子钻上合适孔安装钕磁铁,线圈接上二极管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能吧?
建议你换个方向,用国标电瓶车发电,撑起来,摇或骑可能就行了,我记得以前有个车的介绍里说 ...

对 电瓶车可以 这个不行 要永磁电机 才能发电。对 电瓶车可以 这个不行 要永磁电机 才能发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以前那种微风小吊扇用手捏住插头转动叶子手会感觉到强烈的电流通过,用那个改发电机应该可行 ...

那种小吊扇的转子是永磁,当然可以发电

网友D:
论坛里有个高手做过一个,软件硬件全精通的高手,用软件先画PCB,再画齿轮,再画外壳。然后做出来的实物和3D仿真的一模一样!
他做的还不是直接发电的,有控制器,要不然负载电流太大的时候,手摇太累,那个控制器可以让手摇的时候一直是均匀舒适的力度。当时看到过帖子,现在找不到了,有知道的坛友可以把链接发出来再让大家观摩观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有个高手做过一个,软件硬件全精通的高手,用软件先画PCB,再画齿轮,再画外壳。然后做出来的实物和3 ...

要收费。。。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68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