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 SPY1060A 求助

楼主(2024-10-09):
一品牌车买车自带的充电器用了2年多坏了,绿灯不亮,当然不能充电了。打开外壳,铲掉灌的胶,发现是交流输入端共模电感的一脚脱焊了,焊好串灯泡加电,听到轻微一声响,感觉坏了!经检查, SPY1060A 坏了。3脚串的电流检测电阻烧黑,光耦也坏了。从网上买了2个新 IC 块,把电流检测电阻用合适的直插电阻代换,换好的光耦。开机,60V输出电压只有十几伏,并且在抖动。SPY1060A 1脚的电压也在抖。把 1脚的滤波电容换成1微法的(原来是47微法),输出电压稳定了,但60V输出电压只有20伏,14V输出电压只有3伏(这一组是供散热风扇用的),但SPY1060A 1脚的电压是正常的14V.换另一个新买的 IC 块,仍然如此。恰好手里有同样的开关变压器,换了,仍然不行。 SPY1060A 在网上查不到资料,只能查到 SPY180 ,但二者比较相似。光耦一端接变压器初级地,另一端接SPY1060A 2脚,2脚对地有一个贴片零件丢失了,不知道是什么,但看其他资料,应该是一个小容量的电容(滤除干扰用的)。

修过几十个38系列的充电器,对3842的电路比较熟悉,这种把控制和功率管做成一体的 IC 块真头疼!目前这种故障现象问题可能在哪里?

网友A:
大概率是辅电工作不正常导致,辅电不光给风扇供电,还经过一个稳压管给次级的单片机供电,次级用的是不是HT45F0049 这个芯片坏容易导致无输出或输出电压低

网友:
买元器件修不划算,如果以前没修过充电器的话,还不如买个新的合适。

网友:
47微法电容换成1微法太小了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辅电工作不正常导致,辅电不光给风扇供电,还经过一个稳压管给次级的单片机供电,次级用的是不是HT ...

HT45F0049 这个芯片坏容易导致无输出或输出电压低 ------ 是你自己的经验还是在哪里看到的?能否说明出处?

网友:
这种三防充电器我修过两个都是开焊焊上就好了

楼主:
从闲 鱼上买了 3842模块,把 SPY1060A 去掉,安装说明书的要求正确接线,把电源控制功能和大功率管一体的电路改成了 3842 加 12N60 的模式,然后加18V直流测试,次级仍然输出20V和 3V ,说明原来的 SPY1060A 和初级电路都没有问题,是次级的电路坏了。次级控制电路只有一个单片机(型号是SPW20F50-1 , 16脚),不知道还有修好的可能没有。

楼主:
次级电路和这个极为相像,和图中不同的是没有 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