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波三折 修一台长虹电视

楼主(2024-10-09):
品牌:长虹

型号:LT24920EX
消耗功率:65W

电视来源:在楼下,看到大爷在整理东西,以为是要搬家,询问得知是去卖废品,故一问,是否可给我,回答:可以,但是坏的感谢大爷.......

搬回家后,上电,电视3无,没图像、没声音、指示灯都不亮............B比Q了................

由于自己的判断失误,浪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可谓是一波三折................详情看图说明

外观,这是修好后的图

开拆

内部为2块结构,左边的是电源板,右边的是主板,另一块小板为背光转接板

测电源板,5.2V、16V电压正常

由于没找到稳压IC,G5657A资料,在网上找到另一个型号的电路,引脚定义不同,判断应该也是输出3.2V电压

供参考

事实证明,拆下的稳压IC,没发现异常................

通过上述的断开FB元件磁珠,一级一级的往下查,都没有发现异常*********

各处电压都正常了...........

结果:就是这3个坏蛋电容,害我折腾精力太多......................小故障,引起的大检修........

好了,此机就到此为止,给各位提供个参考............发贴不易,修理不易,走过路过,多少来点M

网友:
学习了,故障也比较隐秘,迷惑性大

网友A:
居然没有一丝的怀孕迹象。。。
这3电容是男的?

网友:
这图片怎么编辑的,说明框做的挺不错的
这电视机维修要么经理了很久很曲折,要么你就是专业的。
短接背光,插接1K电阻强启动,这种一般没有经验不敢这样上
不过总的来说修好了,下次看到大爷给大爷买包烟抽。

网友:
这种老电视,没摔没碰没进水,就基本都是电容老化的故障,就算不怀孕也可能坏心,最好是先拆电容,测试或直接换新的。

PS:楼主就是功夫太高了,像我这样啥也不懂的,只能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一丝的怀孕迹象。。。
这3电容是男的?

是的,这也是迷惑我.....................3颗电容都坏,并容量基本上没有了............

网友:
有技术,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一丝的怀孕迹象。。。
这3电容是男的?

电容失容跟怀孕时两码事!

网友:
这故障确实不好找

网友B:
终于成功修复,上岗服役!

网友C:
思路没有修海信的那个清晰,上来直接换电容,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没有修海信的那个清晰,上来直接换电容,电源板。

所有的思路,经验,都是靠日常一点一滴的积累.......................

所以,修这电视,并不是要看这电视,而是一种经验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成功修复,上岗服役!

吃灰中,哈哈........................

修的是过程,经验,并不是要看这个电视.....................如果想看这电视,又不想动,直接换板,最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的思路,经验,都是靠日常一点一滴的积累.......................

所以,修这电视,并不是要看这电 ...

经验要有宽度和深度.    尤其是思路正确,  主要来源于认知的宽度.    但凡有用点的经验, 也不是靠日常点滴积累了.   时代不同了.

网友:
这是长虹电视的常见故障,可以引发各种各样症状表现。

网友:
记住一个维修原则:先检查电源

网友:
看到这么复杂就头疼,换主板要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没有修海信的那个清晰,上来直接换电容,电源板。

一般打开后盖先看怀孕的电容,不过楼主这台用眼睛是看不出来啊。

网友:
用了多年 的液晶电视,维修时先要检测焊接,接插件,电容及各个1117,有小芯片的dc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