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人遇到过可以快充但是不能传数据的数据线的

楼主(2024-10-09):
USB type-A转type-C的线(没有CC线,也没有魔改的引脚,就是普通的A to C线),插入快充充电器,快充正常,但是插上电脑却无法共享网络等,换了线好像就正常了?USB线D+ D-是通的但是却不能传输高频的信号?

楼主:
刚才发现这个现象,电脑上能看到手机却无法传输文件,把C口翻个面就正常了

网友:
tb上买的好几个都是只能充电,不能传数据

网友:
好像遇到的是只有充电功能,没有数据信号,数据引脚之间没有导线。但是没有快充线是这样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能快充说明线D+ D-能传输数据,

网友:
线路没有接全

网友:
是充电器专用的,线路没有接全,或者根本没有传送数据的线在里面。

网友:
接线不一样,盒子或者说明书会有标注,只充电的便宜一点,数据的就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