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飞线修了一个金士顿内存条的金手指

楼主(2024-10-09):
金士顿内存条DDR2的,现在都找不到了,年代久远,金手指脱落
前几天装的w2003的系统又着急用这个条子,无奈飞线修一下

开始搞

找了一个废旧的显卡,金手指比较长,拆两条用用

飞线效果

用显卡金手指替代的效果,缺少绿油和烤灯,就不涂抹绿油了

焊接水平有限,勉强能用

飞线后总结一下:

实测可用,但是不稳定,关机后偶尔无法开机,检测不到内存条。
这种条子其实也就是练练手,没有修复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维修diy帖

感谢支持

网友B:
很好奇是怎么完整的把显卡金手指取下来的,很锋利的刀子吗

网友C:
厉害,高手在民间。

网友D:
用502沾上也挺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02沾上也挺结实的

哈哈哈,这个也可以,就是不耐热

网友:
不错,提供了一种修理的方法,应急使用还行。

网友:
PDD和深水宝一大堆DDR2的内存,10多元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是怎么完整的把显卡金手指取下来的,很锋利的刀子吗

是的很锋利的壁纸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高手在民间。

被逼的想各种办法

网友:
水平可以,赞一个

网友:
是真有耐心,换金手指

网友E:
你这个飞线确实技术不行,铜箔用502粘好,再焊接嘛。

网友:
不错,就相当于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飞线确实技术不行,铜箔用502粘好,再焊接嘛。

哈哈哈,感谢指点

网友F:
没准显卡比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准显卡比它贵

这个显卡废旧多年了,风扇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