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U盘是什么主控型号,芯片精灵检测不出来

楼主(2024-10-09):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这个感觉是个黑胶盘

网友A:
2021年的主程序,2019年的数据库,数据有点旧了,下载新的程序也许能检测出来。

网友:
U盘是金属外壳一体的

网友:
试试硅格SG1581的量产工具。

网友:
拆开看看最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1年的主程序,2019年的数据库,数据有点旧了,下载新的程序也许能检测出来。 ...

好像能找到的最后一个版本就是这个了

网友B:
朋友送我5个盘,投标1G容量,结果拆开全是黑牛屎芯片,检测如下
一样找不到量产工具,不行只能拆芯片配2199E来用了

USB设备ID: VID = 5136 PID = 4678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USB2.0 FlashDisk
设备修订版: 1000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2.0
产品修订版: 2.60

 主控厂商: Micov(迈科)
 主控型号: MW8209(MXT6208E)
闪存识别码: 2CDA9095 - Micron(美光) MT29F2G08ABAEA - 1CE/单通道 [SLC-2K] -> 总容量 = 256MB

 友情提示: 在对该盘进行读写操作前,请退出本工具并重新拔插该盘!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micov.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MT29F2G08ABAEA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送我5个盘,投标1G容量,结果拆开全是黑牛屎芯片,检测如下
一样找不到量产工具,不行只能拆芯片配2199 ...

MW8209,有量产工具的,但是这个容量能拿来干什么?从这里下载就行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5057-1-1.html,网传的工具有bug,我还是用的这个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W8209,有量产工具的,但是这个容量能拿来干什么?从这里下载就行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5 ...

问题是,识别是迈威科,量产软件根本不识别
可能还是其他主控,数据太老识别错了吧

这个容量,实际是256的吗?我查资料说是2g,也不知道哪个准
也就能做个pe了,或者偶尔升级bios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识别是迈威科,量产软件根本不识别
可能还是其他主控,数据太老识别错了吧

一看你就是直接打开的,这个老工具不会申请管理员权限,需要右键用管理员权限才能正常运行,并且量产成功还会格式化失败,需要手动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就是直接打开的,这个老工具不会申请管理员权限,需要右键用管理员权限才能正常运行,并且量产成功 ...

感谢大佬
识别了,容量真小256的,设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识别是迈威科,量产软件根本不识别
可能还是其他主控,数据太老识别错了吧

2g比特,除以8,就是256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