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助安国主控AU6989+H9TQ17ABJTBC量产不了:非指定Flash

楼主(2024-10-09):
各位高手大家好,本人有一个U盘,6989+H9TQ17ABJTBC量产不了,请教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怎么搞。

楼主:
有没有高手在呀,给看看呀,

网友:
在这个页面看下闪存设置是否为“默认”

网友:
应该是软件不合适吧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问题我发现了,但是找不到这个硬件的方案呀,还是刷不了,试了好多方案,现在刷成2G了,需要选哪个能用16G呢

网友:
重新换固件吧?

楼主:
不知道应该刷哪个固件呀,另外用chipgenius_v4.21软件读出来的和他实际的flash芯片不一样,现在两个U盘都刷废了。

楼主:
芯片精灵读出来的两个FLASH的为H27TDG8T2D,H27QDG8D2B都找不到量产的固件,应该怎么搞,高手给指导说明一下呗。

网友:
你这个多数是CG版本太老,FID资料不全误认FLASH型号,另外你这主控应该是TA,可能是量产软件版本低了,不支持此FLASH。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只能试试看安国最新量产工具23.08.07.00H,不知道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试试看安国最新量产工具23.08.07.00H,不知道会不会好!

已经下载了最新版的,也是还是没有这个flash的固件,唉,我一个个试呢。

楼主(2024-11-09):
有高手给看看呗,怎么能搞好他呢!

网友:
看上传的图示说明,由主控型号确定量产工具,上网搜索下载打开量产工具主程序,在设置里面选择闪存片的型号与拆开看的型号一致,应该就可以进行量产了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找不到这个闪存的量产固件不是吗?所以才问问有没有别的标识可以用的。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看看指导一下呀。

网友:
把这个主控的量产软件都试一下,肯定会有一款能够识别的,能识别就好办了。

网友:
换版本,换不同的版本来试一下。

楼主:
我几乎把所有版本的量产软件都下载了个试了没有一个可以自动检测的。

网友(2025-04-13):
可以给下22和23的固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