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美的变频微波炉

楼主(2024-10-09):
品牌:美的:

型号:M1-L201B

故障原因,面板按键操作无反应。

外观:

上图这张合格证的纸张,真的很差很差,就是普通纸打印的,我一度怀疑此机是不是正品

拆机:

此机为无转盘式微波炉

变频微波炉,取消了传统的E型笨重的变压器、电容。重量上,轻了将近1倍样子

220V输入滤波小板

拆下底部的4颗螺丝,可拆出变频板

变频板上的IGBT管型号,实在是拍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规格

变频板的各角度视图

控制板及开关电源小板,开关电源小板,输出2组电压,5V、12V

故障原因为,薄膜开关损坏,损坏原因为,女士指甲相对长一点,经常用指甲按压,导致薄膜开关踏陷短路

解决办法:重新买一块相同型号的薄膜开关更换即可,买回来时,先不要撕下薄膜开关背胶,先上机测试是否正常,正常后,再更换。

网友:
变频板原理是不是类似开关电源的震荡

网友A:
变频的好像比变压器的容易坏啊

网友:
看这微波炉内部的清洁情况,估计很少用!

网友B:
变频板的虽然轻,但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板的虽然轻,但容易损坏。

你家电器不坏,工厂的账就要坏

网友C:
大线圈是纯铜还是铜包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线圈是纯铜还是铜包铝?

共模电感,应该是铜的,这点用量不多..............没刮开去看,不是我的机子...................

网友D:
21年的机器就坏了?我的机械版格兰仕用了二十多年一点问题没出过

网友:
变得坏得快点…………搞过一次格兰仕的高压二极管坏了换了用了几次又坏了。

网友:
电磁炉主板用到微波炉里面来了。为节约那点铝线,也是拼了。

网友E:
才21年的机机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才21年的机机就坏了

提前更新,真的是换代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的好像比变压器的容易坏啊

美的的变频微波炉我14年买的,现在还没坏。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1年的机器就坏了?我的机械版格兰仕用了二十多年一点问题没出过 ...

它这是面板按键扣坏了,严格来说不算故障,至少高压变频板没出问题。

网友:
有一台惠宝牌微波炉,,97年出厂的,服役27年了

网友:
变频的应该没有变压器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