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BIOS设置好了启动顺序,但是启动电脑时还是自动进入win11

楼主(2024-10-09):
我的电脑双硬盘,第一个硬盘1T,安装的win11,第二个硬盘320G安装的deepin,我打算将第二个硬盘也就是安装deepin系统的那个作为第一启动选项,开机按F12出现选择从哪一个硬盘启动的界面,选最后一项:Enter Setup进入BIOS,将SATA2调整到最上面的位置作为第一启动项,按F10保存并退出重启,发现电脑还是从SATA1启动并进入了win11。现在发现,deepin的选项是跟随在SATA1里面,这个从按下F12的启动窗口和BIOS的选项里都能看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现在也不知道如何才能从BIOS里将deepin保存成第一启动选项,每次进deepin都要按下F12然后选择SATA1:deepin才能进到deepin这个系统。

网友A:
把UEFI启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EFI启动关闭

试过,关闭了也不行,怀疑BIOS只是认出了第二块硬盘,但是第二块硬盘上安装的deepin的启动信息BIOS没有认出来,也就是没有认出来第二块硬盘上的系统,只能开机手动按F12,选择SATA1;deepin(其实应该是SATA2:deepin才对),这样才能进入第二块硬盘上的系统,不知道如何修复过来。

网友B:
第二个硬盘系统手动选择能进吗?不能进的话系统还是向后顺延选择第二个系统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硬盘系统手动选择能进吗?不能进的话系统还是向后顺延选择第二个系统进。 ...

手动能进的话,把2块硬盘的SATA插口交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能进的话,把2块硬盘的SATA插口交换一下看看

按下F12会出现第一个图片那个选择启动项的界面,选SATA1:deepin就可以正常的进入第二块硬盘的系统,只是这样太麻烦,刚安装上deepin的时候启动电脑会自动从第二块硬盘启动,然后会出现一个选择需要进入哪一个系统的选项界面(deepin自带的启动选项菜单界面),现在怀疑是第二块硬盘的启动信息写在了第一块硬盘上,就是不知道如何改过来。

网友C:
不是bios没认出deepin的启动信息,是你的sata1硬盘启动的第一顺位还是win11,要么删除sata1上的win启动文件,要么进系统后用工具修改启动顺序,bios修改的只是从哪个硬盘启动,但启动哪个系统是由硬盘上的信息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bios没认出deepin的启动信息,是你的sata1硬盘启动的第一顺位还是win11,要么删除sata1上的win启动文件 ...

你说的对,第一次安装deepin的时候很正常,第二次我是在Windows里面的磁盘管理上直接把第二块硬盘上面的系统删除格式化,然后又安装了deepin,没有删除引导信息造成的。

网友:
第二硬盘装grub。

网友:
我的台式机,一硬盘win10,另一硬盘XP, 启动也是这样。

网友D:
搞一个多启动菜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一个多启动菜单就行了

如果从第二块硬盘启动,开机就会进入deepin的启动选项菜单,可以选择更改默认从哪一个系统启动。

网友E:
UEFI启动信息记录在COMS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UEFI启动信息记录在COMS里的

最笨的办法就是把win11重新安装一下,然后在win11里把deepin也重新安装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但是目前不想折腾着安装系统,如果用deepin系统的话,暂时就手动进入吧。

网友:
关了uefi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