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增大上拉电阻,降低人体感应灯座感光亮度阈值,为绿色事业做一点贡献!

楼主(2024-10-11):
之前给人体感应灯座加了插座,插厨房墙上用

侧面有亮灯时间和感光调节(翻的老图补上)

但这个灯座的感光亮度阈值偏高,厨房还没怎么暗就亮灯了
调节钮已经调到底,只能拆开改改

控制芯片是嘉峻的SJ0001

芯片简介

感光调节用的1M微调电阻

和PIR元件串联后接地

上拉是这个R8,也是1M的

这部分电路是这样的

微调电阻没得改,已经调成0
上拉电阻加大,压低Pin9的电压,可以提高感光阈值
找了个5.1M的电阻,误差真大呀

替换原来的贴片1M即可

顺便在两个微调电阻背后打点热熔胶,支撑一下,免得调整老是歪

点亮,搞定

实装厨房后,可以暗点才点亮了,终于能为绿色事业做一点点贡献!
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折腾一下,不过一定要找准位置哦

网友A:
你这不环保,你得点蜡烛

网友:
老鼠一探头灯就亮,不得饿死老鼠

网友:
改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改得不错,夜灯不要那么亮,稍微看清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开关控制最环保,一点电也不浪费

网友:
路过学习了,以后有机会也试一试

网友:
时间长了感觉电位器会坏掉。

网友:
误差大也可能是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
改的好,这个更节能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环保,你得点蜡烛

点蜡烛不环保哦,碳排放高,或许还有PM100/2.5

网友:
减排节能,很好很好~

网友:
倡导绿色生活,把节能进行到底

网友:
还是给小夜灯+18650吧

楼主:
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呀!

网友:
这个灯座不错,准备也弄一个。

楼主:
嗯嗯,高处给报警器留的墙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