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v11电机主板暴力拆机

楼主(2024-10-09):
有没有有兴趣的一起讨论一下戴森v10  v11的吸尘器电机和主板

网友A:
还真暴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暴力啊

电机最难拆了

网友:
真是暴力啊

楼主:
有没有懂这个的探讨一下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彻底的

网友:
这拆的够彻底的

网友B:
楼主打算自己做这个板了吗???

网友C:
拆成这样了,可以检查一下线圈是不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成这样了,可以检查一下线圈是不是铜的

我还有你要看什么你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算自己做这个板了吗???

我是打算研究它这个通病问题在哪里

网友:
没用过这机器,没法讨论

网友:
合金的风扇叶片是不是cnc

网友:
合金的风扇叶

网友:
电机都拆这么零碎了

网友:
普通人分析不了~给同事换了一个整体的

网友:
好像是内转子单相无刷电机,结构和电脑风扇相反。国产吸尘器的有三相无刷。

网友:
这个轴挺粗的,还是涡轮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