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钟机芯推荐

楼主(2024-10-09):
媳妇绣的十字绣,配的电子钟机芯换了几个了,这个北极星机芯是无极,秒针都取了,运行时稳定电流0.25ma,电池用的碱性电池还是不耐用,不走的时候电池还有1.3X电压,截止电压高。
大家有推荐机芯吗?

楼主:
2600mah的电池,0.25ma电流机芯,理论上可以用433天,就按80%电量算,也有346天,实际上远远达不到这个效能,问题出在哪?

网友:
我之前换过一个台湾的太阳机芯觉得还不错,走时准,至于运行是电流就没测试过啊,电池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听说把那个线圈绕满,可以比较持久。没试过。先瞎说一下。

网友A:
第一梯队
丽声,电波钟等,价格稍高,百元到五十元不等
第二梯队
蜂鸟,霸王,太阳,北极星,康巴斯,还有个村田还是什么的记不住了,价格5到15元,其中太阳的,因为指针直径有时候不兼容,要注意
第三梯队
佳丽,3到5元不等
我推荐蜂鸟,佳丽,价格实惠,实测也不错,就单纯的线圈上来说,已经是用料很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梯队
丽声,电波钟等,价格稍高,百元到五十元不等
第二梯队

还有精工、铃木的也不错

网友B:
我用的北极星石英钟,电池半年一换。

网友:
首选电波钟机芯,  就四十多,  只要能接收到信号,  就很好用,  貌似耗电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北极星石英钟,电池半年一换。

我这个估计2-3个月一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0mah的电池,0.25ma电流机芯,理论上可以用433天,就按80%电量算,也有346天,实际上远远达不到这个效 ...

因为电池会有自放电。。。。。

网友:
最准的钟是能连WIFI自动校准的

网友:
我买的电波钟机芯,一年换一次电池,一次两节从来不需要担心走时不准~,已经用了4,5年了

网友:
使用康巴丝机芯,碱性电池外加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延长使用时间。

网友:
4楼的方法或许是个好办法,几年前也曾经因为挂表耗电问题拆了几个机芯,省电的机芯中的线包都是绕的满满的,费电的都是薄薄的线圈。

网友C:
俺之前买的国产石英钟也是耗电很大,后来更换为小日本扫秒机芯后耗电才一百来微安,一节5号电池随便用一年多,你这两百多微安的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之前买的国产石英钟也是耗电很大,后来更换为小日本扫秒机芯后耗电才一百来微安,一节5号电池随便用一年 ...

是啊,电流大续航缩水一半,截止电压高再缩水一半,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电流大续航缩水一半,截止电压高再缩水一半,没得玩了

记得好像换的丽声机芯,三十多块钱吧。

网友:
精工的不错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装饰用,什么机芯无所谓。
实用,必须电波。
谁用谁知道呀

网友:
蜂鸟我用的还行,便宜精度一般家用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