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避坑呀!好像买到假货了!Winbond 25Q128FVSG

楼主(2024-10-09):
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买了两片,都没有引脚标识。
但是用编程器能读能写。

PS一个知识: 涂黑查看!↓↓↓↓↓↓
海康监控头如果能搜到,无法修改IP和恢复出厂设置。
用编程器读存储器,然后换新即可恢复,已经验证不下于20个了。
↑↑↑↑↑↑↑↑↑

网友A:
没引脚标识可能是打磨芯片,把标识都磨掉了

网友B:
难道是翻新的吗

网友:
哎呀,忘记打个标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翻新的吗

估计是,丝印不够清晰,比原来的字体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引脚标识可能是打磨芯片,把标识都磨掉了

估计是!丝印比原来的要大

网友:
3楼4楼谁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丝印比原来的要大

打磨翻新很普遍了,还有一种刮刮乐,你这个怎么感觉就像是刮刮乐,你刮一下试试表面能不能刮掉一层

网友C:
上编程器检测一下呗...

二○二四年十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编程器检测一下呗...

二○二四年十月九日

编程器能读能写

网友:
看着有点像是刮刮乐,表面涂层。

网友:
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假货

网友:
拆机打磨的吧,不是批量采购无所谓,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程器能读能写

让你检测,又没让你读写....

二○二四年十月九日

网友:
这种 只要1-2块钱的FLASH还要造价,真是无语了

网友:
散货基本上是拆机的

网友:
防不胜防,怕是花了真的价钱买到翻新货、假货。

网友:
假货翻新货到处是,,最怕的是用真货的钱    买到假的

网友:
能用就行了……应该不是全新正品

楼主:
哈哈!已经确定是假的啦!

今天只能读,不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