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伊拉克版钳形表 UNI-T UT201

楼主(2024-10-09):
手里有一块优利德ut201的表,外形战损,测量交流电在100v 左右,拆开后发现竟然不是牛屎芯,值得修修。调vr4电位器。无反应测量阻值,时有时无。右边的vr1为直流电压校检。网友回复vr4为1k的,换后不行,换2k的,并把隔壁的47微法电容换掉,一切正常了。

顺便給转盘清灰,加点黄油(应该加高级润滑脂手里没有),修修补补可在战三年。

网友:
硬封的,看着还不错。

网友:
再战几年就没字了

网友:
黄油加的多了有一点就行

网友:
硬封这个好评

网友:
手头上有两个钳形表,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没了显示,也没心思折腾,直接卖破烂了

网友:
成色确实挺差的。

网友:
不错,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A:
寄回去售后给你修一修

网友:
能修万用表的是大神

网友:
看着还行,能用好多年

网友:
我有个203,校准的可调电阻不太好了,懒得弄,反正钳形表现在也躺着在吃灰

网友:
哈哈修修补补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回去售后给你修一修

这是教大家薅羊毛呀!

网友B:
我手里也再用这个表, 最大的问题是转盘接触不良, 档位乱跳.

网友:
还行,这成色不至于说伊拉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再用这个表, 最大的问题是转盘接触不良, 档位乱跳.

拆开,用橡皮擦下表盘氧化层,不要图润滑脂

网友:
用的环境太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