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镍氢充电器是不是智能充?号称可以转灯,用的是PAS18A IC

楼主(2024-10-09):
网上闲逛看到一个便宜的镍氢充电器,号称可以转灯应该不是傻充,买来拆开一看,里面有一个小芯片查了一下是led控制芯片是不是上当了

后续更新,拿了一节24年8月出厂的新电池充了一下,原电压1.37v,充电电流150毫安,50分钟后转灯,电流变成70毫安,这么看还真是智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不敢当,业余玩家哈哈,从电路上看是通过PAS18A芯片控制Y2,然后K14和2R2给电池限流充电,01D和14C分 ...

今天正好鼠标提醒电量不足,拿出来充电,bpi的2100,拿出来电压1.0v,充电电流200ma,8小时转灯,拿出来一看1.3v,这明显没充满啊,再次放上去,又充了4个小时还没转灯,算算时间不对劲,取下来了,这时候电压1.44v,按理说2100的电池200毫安10个小时左右充满应该差不多,看来这个充电器判停还是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逻辑,结论是有点智能但不够智能,便宜没好货。。。。。

网友A:
大概率是定时傻充。。。。。。

网友B:
  你去买个鬼子的 也没有几个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定时傻充。。。。。。

不知道靠这个芯片是怎么定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买个鬼子的 也没有几个钱 ?

到手三块,还行吧,还有运费险能退货

网友:
是 只能充吧。 最多是恒压充电。

网友:
用了芯片的比没用的应该强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靠这个芯片是怎么定时的

那个小芯片是单片机,一次性编程的,里面写个定时程序不难吧

网友:
感觉镍氢充电判断充满比较难些,那个判断充满的标志“充满后电压下降”不容易获得,同电池新旧、充电电流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定时傻充。。。。。。

大佬看看最新情况

网友:
做工粗糙,但里面的黄色的钽电容打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看看最新情况

大佬不敢当,业余玩家哈哈,从电路上看是通过PAS18A芯片控制Y2,然后K14和2R2给电池限流充电,01D和14C分压之后送进单片机,单片机输出控制两颗LED灯。681电阻那一路看不太清,有点像指示压降的,反正有单片机编程还是能实现智能充电功能的,手册上没说它有ADC,所以一开始猜测是定时,具体还得看实际的电路图分析

网友C:
谢谢分享,常规拆机贴,给个充电器全貌和铭牌,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常规拆机贴,给个充电器全貌和铭牌,更好

图来了,原价7.9,用了红包3快多,没红包的话,感觉还是加几块钱上cs2更好,毕竟是久经考验的。

网友:
前几天把镍氢电池找出来发现科达和松下充电器都充不进    都仍了  买了点14500铁锂回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来了,原价7.9,用了红包3快多,没红包的话,感觉还是加几块钱上cs2更好,毕竟是久经考验的。 ...

谢谢分享,外壳做工还规矩,看拆机图原件选择上还用了钽电容,你自己分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正好鼠标提醒电量不足,拿出来充电,bpi的2100,拿出来电压1.0v,充电电流200ma,8小时转灯,拿出来 ...

谢谢分享,可能还是想设计成转灯制造出来差点意思

网友:
我有一个倍量的,外观跟你这个差不多,晚上也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