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用2毫米304再做露营炉之5——完结篇

楼主(2024-10-09):
4个90度自锁合页

做了进风口扣门,必须做成这样的合页

颗粒仓合页

另外一边的扣门,确保密封

下午试火

烤箱底板因为高温挤成拱形了,回来切升缩缝

切升缩缝

网友A:
这个用来烤红薯怎么样

网友B:
长时间使用以后,受热严重的地方会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来烤红薯怎么样

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早些年Bushcraft群里有人发露营路子图纸,有人按图纸做了好些台这类炉子出给群友。

网友C:
那个透明的还能看见火的是啥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透明的还能看见火的是啥板子

耐高温玻璃

网友:
楼主这是要做铁板烧?

网友D:
这种玻璃很少见到的,哪淘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玻璃很少见到的,哪淘来的??

网上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使用以后,受热严重的地方会变形吧。

烤箱底部用的钢板受热会挤成拱形,正在想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烤箱底部用的钢板受热会挤成拱形,正在想办法

加横梁zsb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横梁zsbd

边缘加了一根钢管切缝夹住平板,钢管替它受纵向挤压力。就好了

网友F:
我想找俩氟利昂罐子一大一小,做柴气炉。

网友:
大工程,只能看看眼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想找俩氟利昂罐子一大一小,做柴气炉。

氟利昂的罐子会不会略薄了点?曾经看到过用废弃小煤气罐做的,感觉比较厚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氟利昂的罐子会不会略薄了点?曾经看到过用废弃小煤气罐做的,感觉比较厚实一点。 ...

煤气罐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找俩氟利昂罐子一大一小,做柴气炉。

感觉薄了一点。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焊机?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