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明纬电源SE-600-24遇到问题

楼主(2024-10-09):
电源是小黄鱼买的二手,65元包邮,用来给航模平衡充供电用的,本着拆开清理灰尘和看看做工用料的原则。拆开了,无意间发现一颗蓝色的高压陶瓷电容引脚有点裂痕,由于不会测量好坏,网上也搜不到这个型号,特来求助懂电子元器件的朋友。帮忙看看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没有短路就不需要更换

网友:
我看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颗Y电容,起防干扰作用的

网友:
高压陶瓷电容,20nf的不多见或者价格高,可以用10nf的并联,耐压2000-3000V的都可以。

网友:
做工,大牌子

网友:
我好像有一个这个型号的在吃灰。

网友:
我修过几台电源,耐压值高的电容引脚开裂常有的事,只要没击穿,其容量也不会变低的照常使用

网友:
能用先凑合用,出问题再说

网友:
不影响吧,照常使用。

网友:
瓷片电容,这种蓝色的都是耐压2000伏,都是用作Y电容,消除共模干扰,有这个的电源要有安全接地,没有地线的话插头需要分零火线!

网友:
这电源是真的好!可惜不会改!

网友A:
只是引脚开口,完全不影响的

网友:
不用换,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引脚开口,完全不影响的

引脚根部往上,你仔细看看

网友:
这就是个Y电容,我跑电源电路图的时候见过好多次,

网友:
这玩意一般只是容量衰减,插上继续使用

网友:
电源不错,同款我做了一个电源集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244-1-1.html

网友:
Y电容,不短路就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