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背光灯的选择

楼主(2024-10-09):
看了论坛上换黄色和粉红背光,前几天买了黄色换上结果悲催,太难看了,正看更模糊,字体也不黑,背光灯颜色还是推荐翠绿和冰蓝,今天把KJ219钳表背光换了翠绿,字体很黑很清晰

网友A:
换白色LED也行

网友:
换个七彩闪灯

网友B:
屎黄色,哈哈哈!!我不是在以前帖子里面说过吗,翠绿和冰蓝是最好的,或者把限流电阻改小一点,粉色也行

网友C:
橙色,绿色,白色是比较好的选择。
橙色的led不是orange而是amber

网友:
我有德生和德劲收音机,德劲绿色背光比另一个的橘色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白色LED也行

本来就是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屎黄色,哈哈哈!!我不是在以前帖子里面说过吗,翠绿和冰蓝是最好的,或者把限流电阻改小一点,粉色也行 ...

是啊印度色,KJ219限流电阻没动,其他改背光的表,限流电阻都改大了,改成330欧,亮度都降低了,不喜欢太刺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橙色,绿色,白色是比较好的选择。
橙色的led不是orange而是amber

冰蓝改限流电阻后呈现蓝绿色

网友:
我个人喜欢翠绿和暖白,冷暖都有,奇怪不

网友:
我还是喜欢橙色的

网友:
绿色与表很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蓝改限流电阻后呈现蓝绿色

电流会影响led的波长

网友:
具体看自已喜好就行,

网友:
组合音响的大屏背光换过各种颜色,感觉还是橙色看着舒服,尤其是晚上关灯后,橙色看起来有一种怀旧的温暖感觉,而绿色则有一种莫名的恐怖片氛围。

网友:
我还是喜欢橘黄色的,耐看。

网友:
喜欢暖白色

网友:
哈哈哈,我也给我的万用表,白光换成了绿光,其实有很多好看的颜色,不过目前还是没找到特别喜欢的,实际上要是可以进行七种颜色的切换就更好了,这样增加一个切换开关自定义,但是这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B:
奶奶的,今天才发现0660的芯片厂一直在改进程序,众仪的最老一批zt303电阻档居然和胜利890一样,只能从高阻档位往下校准,否则会影响,真是个大坑,后期改进的随便顺序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奶奶的,今天才发现0660的芯片厂一直在改进程序,众仪的最老一批zt303电阻档居然和胜利890一样,只能从高阻 ...

890好像全档位校准,能分量校准的从高到低,校准到1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