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ATP 企业盘这是把mlc开成slc用吗?

楼主(2024-10-09):
买了几片全新ATP的盘,原本是想拆颗粒的,结果发现是4ce的L06b颗粒,心里有些疑惑,4ce的64g?贴在u盘板上才发现是128g颗粒,双贴,全盘开成128g使用,真心是太保守了!难怪缓存是256m的。这个颗粒镁光的,atp自己封装的,跟nw820同款,贴2246en或者2258h直接原厂设定开卡,2246en上跑rdt是ecc=6,真心划算呀

网友A:
应该还是mlc吧 可能就是留了64G的op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mlc吧 可能就是留了64G的op空间

是留了128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mlc,,,  如果开成slc的话那ecc可就不是6了,基本都能过2,,看smart信息就能知道总容量和op空间各是多少

网友B:
见识短,ATP你以为是什么,其实跟龙钻同一个公司的,就是个做外贸的三流小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问就是我去过,在深圳龙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识短,ATP你以为是什么,其实跟龙钻同一个公司的,就是个做外贸的三流小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问就是我 ...

大佬牛x,见多识广

网友C:
引用 楼主:
samrt

我说的是看在2246en主控下的smart。你发的图啥信息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看在2246en主控下的smart。你发的图啥信息都没有。

那是我自己重新开的卡,那个没意义,这个是原盘的smart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我自己重新开的卡,那个没意义,这个是原盘的smart

原盘smart没法看。只能看见46en下

网友D:
企业盘都比较保守,我记得有个东芝的mlc,闪存容量512,标准版480,企业版400。看来东芝还是太激进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企业盘都比较保守,我记得有个东芝的mlc,闪存容量512,标准版480,企业版400。看来东芝还是太激进了,哈哈 ...

h哈哈哈哈,是呀,这个看着太保守了,换个主控直接原厂开卡256g

网友:
看贴纸这么low应该不是企业盘

网友:
有的企业盘OP容量是很大的

网友:
没啥大惊小怪的,人家就是开的slc model.
典型代表就是雷克沙某些型号的cf卡
威刚  创见都有

网友E:
尤其是创见,型号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尤其是创见,型号最多。

原来如此 但是这个盘还是挺划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但是这个盘还是挺划算的

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