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牛王8288头灯和充电器并更换电池

楼主(2024-10-09):
【国庆期间维修】这是邻居的牛王头灯,说是充满电不耐用,很快就没电了,让我看看是咋回事。

牛王,这名字有点霸气

150W这回可别说是型号了,型号是8288,这不是虚标,这是妥妥的乱标

外壳超声波焊接搞不动,只能锯开了,里面三节18650.

扒皮看看,这么脏,妥妥的拆机电池,不知道什么牌子?

二次点焊痕迹说明了一切

三并内阻都这么大了,单节240mΩ?这电池不耐用也就不奇怪了

空载3.87V

开灯后降到3.75V,压降有点大。

给它换个珍藏的18650电池组,这个忘了拍内阻,三并22mΩ.

空载3.53V

带载3.45V,这是亏电状态下的压降,满电压降会更小。完事给它用哥俩好粘回去,再贴同色胶带遮丑,弄得有点脏没拍照

我修头灯的时候让邻居把充电器一起拿过来,他老婆说不知道是哪个,给我拿来三个。

三个充电器都是这牌子的头灯用的,中间那个是此版本(后期)头灯用的,最右边是中期版本,左边是最后的版本。

后期版本4.2V 750mA

中期版本4.2V 700mA

早期版本4.2V 500mA

后期版本内部做工

中期版本内部做工

中期版本巧妙的用了透明护线套做充电指示灯的导光柱

早期版本内部做工,唯一的RCC电源,还是中后期的充电器做工好些。据邻居说,后期版本的头灯买了没几个月就这样,早期两个头灯电池都比较耐用。看来充电器是升级了,毕竟电源IC便宜了,和RCC电源相比成本相差无几,但用了拆机电池成本就下降了,厂家的套路

网友:
这续航应该可以了

网友:
换了电池,充电直接改一个C口的4056充电小板就好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上好的

网友:
外接一个充电成本应该比集成个4056高,为了显得贵?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个好点充电器

网友A:
三节电池挂头上,不重吗?

网友:
这不得收费一顿小烧烤+啤酒

网友:
三粒电池供电,充一次电应该用蛮久的

网友:
150W?要是在国外能罚到倾家荡产。

网友:
150W?要是在国外能罚到它倾家荡产。

网友:
三节电池,续航可以

网友:
前几天刚修一个,2并电池,直接挂掉了

网友:
这下有充电器可以备用了。

网友:
估计新买的非常牛

网友:
电池组都换了的话,建议改TypeC充电小板,省的找4.2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节电池挂头上,不重吗?

还有6节的,顶在头顶上那种,拿在手里都感觉到沉。

网友:
电池不小,续航应该不赖

网友:
这个充电器就很坑, 灯体内部没充电电路, 只能用外面这个适配器, 家里的小白, 不管是否合适, 只要能插进去就觉得是对的,
然后就用别的适配器, 比如9V的路由器或者12.6V的三串充电器插上. 电池就充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