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令人费解的烧机

楼主(2024-10-09):
前几天自制的稳压电源在使用中突然烧冒烟了

详情在这里:用着用着就烧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经过检查,电源内部整流桥有3只二极管损坏,其他元器件未发现异常。
这是击穿的二极管,正反向直流电阻只有22Ω

这是仅剩的一只幸存者,好的,没有坏

另两个炸了的,管芯都烧掉下来了,502没粘回去,报废吧
现在经过修理,它又恢复了正常工作,是的,仅仅更换了损坏的3只二极管,电源就恢复了正常。
但是在修理的过程中,对如何发生此种恶性故障发生了疑问。
损坏情况如下图所示:

首先,回顾了一下故障发生时的情况:
从发现电源无输出,到有烟冒出,再到拔插头断电,前后不过3秒
也就是说从电源没输出到冒烟基本是同步发生的,烧毁发生的非常迅速。
从桥式整流的原理图看,D1&D3组成一对桥臂, D2&D4组成另一对桥臂为负载供电。
在烧毁之前,负载电流只有几十mA,烧毁之后负载也完好无损,因此不存在超负荷导致的烧毁。
负载为一个简单的振荡器,内部不存在电源,因此也排除了外部电源倒灌导致的烧毁。
如果说是元件质量不好导致烧毁,假设D4突然击穿,也只会导致D1对变压器短路,而D2、D3无影响吧?
或许D2、D3自己坏了,那对D1、D4也不会有影响。
一次性3只二极管同时自行损坏,这概率也太低了吧?

网友:
真羡慕有技术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后面的电路产生高频谐波干扰串到前面去导致二极管击穿呢?

网友:
可以继续用修好后的电源带那个振荡电路测试一下看还烧不烧,如果继续烧,那就是振荡电路导致的,可能信号串到前面了

网友:
每个二极管上并联个0.0.1微法的电容,可能耐用些。

网友:
用5822做整流?用的是开关电源?这个型号二极管耐压不高,,

网友:
楼主用的不是欧母档吧?

175如果是二极档,那这种二极管耐压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后面的电路产生高频谐波干扰串到前面去导致二极管击穿呢?

不至于,振荡器输出也就几个毫瓦,没那么大能量。

网友B:
如果四个管坏了三个,我会把四个全换掉。。。。。

网友:
整流管如果坏了一个,保险丝没有及时起作用,别的也会坏,最好四只全换掉。

网友:
过电流了吧,你这个整流管是不是3A的,变压器过载能力强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四个管坏了三个,我会把四个全换掉。。。。。

对头D1D4也换掉,不换把D2D3换成10A10

网友:
换耐压更高的整流桥

网友:
老化了,赶巧了

网友:
现在元器件都很便宜,尽量用耐压高点的器材

网友:
元件质量参差不齐,有可能四个里面那三个的质量是在标准范围内的负极限,而另外的一个是在正极限。所以只炸了三个!

网友:
整流管耐压低了点,换更高耐压的。

网友:
肖特基不如普通整流管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