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白也会制作的type c线阻测量装置

楼主(2024-10-09):
踩过劣质线材的坑,又没有专用设备检测线阻,通常线缆的最关键指标就是线阻,铜线线组远小于铝线。
已有设备:万用表、usb功率表
新够设备:type c母座、水泥电阻5欧姆*2
原理:R=U/I
第一步:校表

功率仪显示的是输入电压,万用表测量的输出,电压差值0.02V,功率仪自损耗0.1A
第二步:测量

线组计算公式=(功率仪电压-0.02-万用表电压)/(功率仪电流-0.1)
1、新买的品胜

新买的品胜线组0.225欧姆
2、原厂27W的小米线组0.245欧姆
3、杂牌120W线,看着比筷子还粗,测试中最粗的一条

线组0.295欧姆
4、送的0.2米三无线

线组0.261欧姆
5、媳妇小米原厂6A 66W线

线组0.127欧姆
6、二流一拖三数据线

看着参数有模有样的,一测量直接趴窝
线组0.497欧姆,末端电压降得厉害,只有4.45V
可惜其他杂牌线扔的差不多了,杂牌筷子粗的线比不过看似细的品胜,还是那句话,杂牌线中看不中用

网友A:
用双臂电桥非常容易测量导线的电阻,这事我经常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臂电桥非常容易测量导线的电阻,这事我经常干。

关键是我只有万用表啊

网友:
有点意思,赞!

网友B:
搭一个0.1A的恒流源,用万用表测线两端的电压就行了,毫欧表电路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一个0.1A的恒流源,用万用表测线两端的电压就行了,毫欧表电路都行。

小白表示没有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