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美缝胶枪简单拆解

楼主(2024-10-09):
原理简单,齿轮箱全金属

网友A:
电动的方便,可惜开关不是可调速的,我看电路板上有个转盘,应该是调速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方便,可惜开关不是可调速的,我看电路板上有个转盘,应该是调速用的吧? ...

是的,六档,有刷电机

楼主(2024-11-13):
发现跳齿,怀疑是齿轮的位置限位不足,垫上3层0.4的铜片。
另外拆开里面发现竟然是行星减速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