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罗技键盘里的樱桃轴,不是换

楼主(2024-10-09):
罗技G610键盘,有背光、有音量滚轮,喜欢的很,但是5个键时灵时不灵,用wd40润滑剂喷了没用,想想还是拆了吧,估计电路没问题,是触点氧化。
拆开了果然,接触点脏了

用砂纸稍微磨下两边触点,就很灵了,因为没改变弹簧和铜片的角度,手感不变
共修了5个轴,都成功。但发现又有键不灵了,不修了,再修就换键盘。
顺便放下拆灯珠的方法,一变用镊子夹着,一边用刀头两个脚一烫就拔出来,再能拆轴。

楼主:
发现句号问号2个键不灵到无法接受,又重新拆修装一遍,现在基本全搞定,可以快速盲打不用担心出错了。

网友:
有锈是进过水吗?

网友:
这个是二手货场淘回来的?有锈了。

网友:
淘的二手货吧

网友:
砂纸一张  搞定   可以啊

网友:
二手的吗?有锈和脏东西

网友:
二手机械键盘不能碰,收拾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wd40要泡一段时间,然后疯狂按键盘就会好

网友:
进水了,需要拆开彻底清洁

网友A:
看来还是插拨轴方便,轴有问题不需要把键盘拆开。

网友:
led脚锈成这样,楼主这是在南海高脚屋里面执勤?

网友:
太折腾了,不如换国产轴

网友:
前几天修键盘,拆了一堆,还在那仍着呢,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还做了动画

网友:
这技术可以

网友:
现在的键盘,都做了计划报废制度,出厂的那一刻起,就被设计好了损坏寿命,一般是一年左右,我是说现在再买的新键盘。 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樱桃轴,他的触点真心用心做了镀层处理,儿时的进口收银机用的机械轴,都是cherry樱桃黑轴,那是真正的斯图加特工厂生产的cherry,多少年不带坏的。 现如今已经完全今非昔比了。  现代的键盘只要机械键盘一个按键轴出问题,别想着换一个万事大吉了。 其他的陆陆续续 全都会给你来一遍,您看我说的准不准。 想彻底解决,全换一遍轴,而不是哪儿坏换哪儿。 要不三天两头给你出问题,今天这个坏,明天那个坏。 拆开打磨触点,喷WD40 暂时解决。触点原本是有镀层的,氧化了损坏了露出了铜,没有了保护层 被打磨掉了之后,铜确实会接触电阻变低,灵敏一段时间,但紧接着 很快又氧化,或者说生锈了。 根本解决不彻底。而再买新的,又会进入新的一轮循环里。 面对这些,用新的办法来解决,可以一劳永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插拨轴方便,轴有问题不需要把键盘拆开。

热插拔表面上方便了,实际上暗含了很大的坑,而这个坑的门槛在内,你未经历过,凭想象,是和事实有很大差异的。 表面上觉得热插拔很好啊,哪个轴坏了,我就换哪个,多方便啊。 实际上:插拔的铜鸡眼固定的根本不牢固,日常按压按键轴的力度来自各个方向,应力结构之下,铜鸡眼早晚脱落。罗技的G PRO X遇到太多,达尔优的87TKL 一模一样,包括雷蛇的光轴,各种其他的带热插拔的按键轴。都别碰。  从厂家层面考虑; 如果热插拔可靠稳定,键盘按键轴到寿命了,客户可以自行更换,坏了就能换,那么客户就不会在购买新的键盘了,一个键盘可以用20年,那么厂家离破产也就很近了。  但是这事儿不能明说缺点,只能说优点,让您想象中:热插拔太好了,真的太棒了。   厂家,消费者,全都很高兴,两全其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插拔表面上方便了,实际上暗含了很大的坑,而这个坑的门槛在内,你未经历过,凭想象,是和事实有很大差 ...

谢谢,我还想下一把就搞个热挺拔呢,现在有很多键都连击,经常密码要输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