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机和显示器距离10米,用哪种数据线?

楼主(2024-10-10):
vga?hdmi?

哪一种更合适?

网友:
HDMI无压力………………

网友:
这么长的VGA线会有干扰,而且可能线芯不全,无法正确识别分辨率!

网友A:
都能用,可能10米这个距离HDMI的线会更贵一些

网友:
只要是正规线都可以

网友:
看你需求吧,如果是高清的,就HDMI或者DP,VGA10米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建议上HDMI线。10米长VGA,如果分辨率高的话会有干扰的。

网友:
hmdi可能好的

网友:
合规的VGA线,1080轻松15米+

网友:
高分辨率HDMI,普通的VGA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对线材质量要求比较高。

网友:
HDMI线绝对无压力,公司的会议室走暗线,HDMI线都八九米,4K投屏无问题。用的是山泽的线。

网友:
从抗干扰的角度上看,尽量使用数字信号,VGA不是不能用,而是怕干扰,
毕竟数字信号传输的优势在那里的。

网友:
家里给父母配的点歌机,用的是触摸屏幕连接用的是VGA线,感觉没啥问题,楼上几位朋友说的对,高清的话还是HDMI效果更好一些,传输数据带宽更高一些,当然要买正规品牌的,反之,VGA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价格方面便宜实惠。

网友:
如果对延迟要求不高的话搞个无线传输更方便。

网友:
用过20米的VGA线,没啥影响

网友:
其实都可以,如果非得选择一个还是建议HDMI 而且拼多多那都有 可以看下

网友:
要求不高用VGA,要求高用HDMI,我觉的VGA更可靠。

网友:
具体看要求。
要求不高VGA就可以,高清高分辨率建议HDMI。  注意HDMI还有版本之分,具体看显示器的参数。

重点:选好的品牌线,有些品牌线质量差会带不了高分辨率,甚至还会反应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能用,可能10米这个距离HDMI的线会更贵一些

印象中10米以上的HDMI线就内置芯片了,不然供电不足!内置芯片的HDMI价格还是不便宜的!

网友:
用好点的HDMI线就可以了。VGA实在太古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