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纬电池总有一些无良商家出来坑人

楼主(2024-10-10):
拼夕夕又给优惠券了,心想在先去买点电池吧,优惠券使用场景有时候不会展示你经常购买的那家,
随便找了两家下单了,过两天收到货感觉和我以前买的不一样,仔细一瞧,哎呦,我都用亿纬淘汰货了

你还用山寨的来坑我,太没良心了!

避坑商家,带有猫字的(规格中有猫X推荐) 这家我买到的是翻新的,正负极明显磨损,

另外一家带有锋X的  ,下面这个电池就出自他家的!

手头没有负载仪,暂时无法测试容量!

网友A:
看着外观还可以,测一下容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外观还可以,测一下容量啊

把你的三万家元贡献下,众筹买一个试试!

网友B:
用山寨的替换在用的,看下耐用性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山寨的替换在用的,看下耐用性再定

想组装一个扳手电池,不同牌子的电池,我还是不混用了,再者亿纬淘汰货够便宜了,他还去山寨,能给你用什么好电池! 三节三个电压(3.6  3.72   3.85)

网友:
这种商家真是无底线。

网友:
我在多多上一次活动时买的那家后来重新入了几个,组了个16V的,感觉还行

网友C:
这玩意其实没必要纠结,能用就好,因为你买它肯定就只是一次冲动消费而已,过分纠结搞坏心情。

换个角度看,你是商家也这样搞。毕竟人家不是慈善家

网友:
二手电池的水太深了

网友:
你都坑多多了,还在乎这个?

网友:
第一张图,上面两个的正极金属头比下面两个的要大一些

网友:
造谣不需成本,更不用说假货冒充正品,都是利润在做鬼

网友:
现在真真假假搞不清,能用就行

网友D:
到底哪个是真的?你没说

网友:
在一块呼吸机电池(产地:美国)上拆下12只魔力电池,当时卖家说使用不多,之后测试容量确实足容,且电池的一致性出奇的好。也许这就是正品电池贵的道理吧。

网友:
p夕夕的假货太多了

网友:
都拼夕夕了,难道不做好准备收到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哪个是真的?你没说

正极触点小的,条码相对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其实没必要纠结,能用就好,因为你买它肯定就只是一次冲动消费而已,过分纠结搞坏心情。

换个角度看 ...

组个电池包,容量放电参数需要一致,两个牌子 混用时间稍长就会出问题!

网友:
不知道125安时铁锂大单体有没有什么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