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任天堂SWITCH PRO游戏手柄(Nintendo HAC-013)

楼主(2024-10-10):
前阵子看TB有活动就买了一个手柄,收到测试游戏都没问题,但还是担心是不是买到高仿货了,那最终还是得拆开来看看,如是抽空就拆了。

看到站里有帖子拆过,那就简单拆一下。

手柄正面

背面信息 Nintendo HAC-013

手把钢印字样,不知道是什么含义

拆开两个手把护壳

再拆开背面的外壳

看下电池,中国制造的。

电池仓信息

拆开面壳,上面有一些按键电路板。

电路板有不少二极管

PCB信息

打开面壳后样貌

主板芯片不多,有的芯片很小。

这个黑板不是很美观,做成黑色估计是为了配合半透黑外壳。

主板型号

应该是震动马达驱动,芯片很小。

震动马达,粘住了不好拆。

电阻电位器摇杆。好了,就拆到这吧。

网友A:
价格贵,做工确实好,贵有贵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贵,做工确实好,贵有贵的道理

现在不算贵了,不到300块。

网友:
刚刚知道这个手柄的电池居然是可更换的结构。

网友:
PCB板做工真好

网友:
这个线型马达的使用质感非常好. 尤其是在游戏中需要特殊的反馈时. 震动更加清晰,能区分一些操作.
然而无论是国产还是绿蓝两家的手柄, 貌似一直还是普通转子马达. 手柄价格卖的也不便宜, 不知道为啥就是不肯普及线性马达.

网友:
不像高仿的吧,300值了

网友:
品质不错,正品

网友B:
确实是正品。我那时候买的时候400+,这两年了都没时间玩了。

网友:
看这个做工不错,应该是正品

网友:
做工真的很好,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正品。我那时候买的时候400+,这两年了都没时间玩了。

现在不到300,最值得入手的时候。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估计也不便宜。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是真的好,也确实不便宜。

网友:
这个哑光黑的PCB是我的菜

网友:
这黑色PCB比小米的黑板子漂亮多了,也好找线路
听说PCB是从日本进来的,塑胶件组装在国内

网友:
可以放心了,是正品不是仿货

网友C:
要是扳机键是线性扳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扳机键是线性扳机就好了

说不定下一代就这样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