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塔式机箱,这个“塔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0-10):
为什么起了这么奇怪的名字?

网友:
塔式机箱内部空间大,可以支持大尺寸的主板和多个硬件设备,适合高性能需求。

网友:
塔式意思很简单,不单单是内部空间大,而且分很多层,可以安装的设备非常多。
一句话,有容乃大,你想装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塞进去。

网友A:
其实就是立式机箱,塔式是根据E文的Tower直译过来的,塔式里还分全高、半高、四分之三高等等。立式机箱是相对于卧式机箱而言的,最早的PC(8086、80286)时代大部分机箱都是卧式的,那个时候CRT显示器直接搁在卧式机箱上方,正好差不多平视。

网友:
一个长方形的两种形态,卧室机箱立起来就是塔式的了

网友:
塔没有躺着的,都是竖的

网友:
稀奇古怪不明所以才是宣传的卖点

网友:
是不是采取宝塔的意思在内?

网友:
原来立式机箱就是塔式机箱啊。

网友:
我的理解“塔式”除了空间更大,还有模块化/可堆叠的表示。可扩展性/自定义性强。

网友:
塔试,这叫法是乎亲切点

网友:
知道了:立式就是塔式的!!!

网友:
原来立式机箱就是塔式机箱啊

网友:
塔式机箱一般来说是对e-atx主板安装用的(包括双路主板),当然你喜欢大的也可以用,主板适应性比较大,大大小小的主板多没问题,

网友:
塔式,顾名思义就是站着的,立式。

相对的就是卧式,卧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立式机箱,塔式是根据E文的Tower直译过来的,塔式里还分全高、半高、四分之三高等等。立式机箱是相 ...

    没啥全高半高了,现在都是叫全塔ATX机箱(可以装ATX大板),中塔MATX机箱(可以装MATX中板),再小的一般叫itx机箱了(装ITX主板,一般只能用sfx电源,ATX电源装不上),主要就是这三类!
    服务器一般有塔式服务器(立式放地上的)也有刀片式服务器(卧式装机柜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立式机箱,塔式是根据E文的Tower直译过来的,塔式里还分全高、半高、四分之三高等等。立式机箱是相 ...

差不多就是这样,音译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立式机箱,塔式是根据E文的Tower直译过来的,塔式里还分全高、半高、四分之三高等等。立式机箱是相 ...

解释得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