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事就得自己找乐子,再做一个修板的小工具

楼主(2024-10-10):
本人家电维修工,最近淡季比较闲,还是得自己找点事儿做。平时修板需要,尤其是电源板,独立测试时,一直用一个1K电阻跨接待机控制和待机5V之间来强制开机,碰上有的待机电源是12V的,DCDC电路在主板上,可开机信号依然只是3.3V左右,更麻烦,以前这样的都是在原机主板上测试。有时还得测试电源背光一体板,再加上测试背光电路,需要连线更多,挺麻烦的,干脆自己做一个合适自己的小工具吧,非常趁手。
还是洞洞板,太爱这洞洞板了,便宜又方便。

一个6针插座就够用了,有12V,5V,开机信号,接地线,背光开关信号,背光亮度调节信号。
12V经过限流电阻到贴片的7805再输出5V。12V和5V都是红色指示灯。因为直接供5V时,7805的输入脚竟然也有电压,所以12V指示灯也亮了,就在7805输入上又串联了一个二极管隔离。
5V是经过开关后,串联680欧电阻,接地2K电阻,得到一个3.7V电压,开机信号接的是绿色指示灯。
同样的电路再来一个是背光开关信号,接的是白色指示灯。并且还接了一个2K可调电阻输出一个可调电压来控制背光亮度,因为有的板子亮度控制悬空时,背光不亮,并且有的亮度控制和控制电压成正比,有的成反比,所以就没装固定电阻,装成了可调电阻。

做了两套连接线,一套是12V输入的,一套是5V输入的。
红色是电源线,黑色是负极接地线,白色是背光开关线,黄色是背光亮度控制线,剩下的一根是开机控制线(是棕色还是绿色啊,我色弱分不清)

这是TCL拆下来的原机坏灯条,6V灯珠的,灯珠少,电压高,正合适。原机坏了一条扔了,把剩下的七根灯条串联起来,用六个自锁开关独立短接其中的六根灯条,来切换不同的灯珠数量。

拿一块海信32寸电源背光一体板来试试吧,这个电源板待机输出就是12V的

按颜色焊好连接线,本来是想做一些两端都是插头的连接线的,试机更方便。可由于板子种类太多,但都没有板子看线序,干脆还是先焊线用吧。

接通电源,12V和5V的红色指示灯就都亮了。

按下电源开关,绿色指示灯亮了,电源处于开机状态。

按下背光开关,背光也亮了,电源板独立测试完成。
东西不值钱,就是玩儿,能乐一天

网友A:
画个原理图,去打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原理图,去打个板。

没想过这个,打板倒是专业点儿,可我一是不会画图,二是打板不也得花钱啊,这写洞洞板是以前一元钱买PCB尺子送的,就地取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想过这个,打板倒是专业点儿,可我一是不会画图,二是打板不也得花钱啊,这写洞洞板是以前一元钱买PCB ...

嘉立创 捷配样板都是免费的还包邮到家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家里的LG 32lh20rc电视。我换了逻辑板和电源板了。现在灯变蓝表示开机了。故障现象是开机黑屏,跟老电视一样,拍打几下后面,就正常了。
里面的几个排线我也打开清理过,这玩意是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家里的LG 32lh20rc电视。我换了逻辑板和电源板了。现在灯变蓝表示开机了。故障现象是开机黑 ...

这个拍一下,看上去像接触不良。但先测电压吧,是变成开机指示灯了,就测一下电源各路输出,确定电源已经进入开机状态并输出正确电压,下一步就看背光,黑屏分背光亮和背光不亮,背光不亮的,测背光电路的供电,开关信号电压,亮度调节电压。如果背光亮黑屏,那就得测逻辑板供电,逻辑板的关键电压,包括屏本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拍一下,看上去像接触不良。但先测电压吧,是变成开机指示灯了,就测一下电源各路输出,确定电源已经 ...

行,多谢。隔行如隔山。我虽然也是硬件出身,画电路板和pcb。但电视机真没搞过。拆了几次没弄好,卖也不值钱,扔又不舍得。现在配件便宜,就20几块。换了逻辑和电源还有问题。就懒得弄了,放家里挺长时间。有空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多谢。隔行如隔山。我虽然也是硬件出身,画电路板和pcb。但电视机真没搞过。拆了几次没弄好,卖也不 ...

不测电压,不知道机器处于什么状态,卡在哪一步了,所以盲目换板,也许能修好,但很容易走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 捷配样板都是免费的还包邮到家

怎么搞啊?我怎么要钱啊

网友:
很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C:
我也是没事找事,自己搞些小制作,反正旧电路板很多,旧电器很多,焊锡很多,松香很多,没事焊着玩呗。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没事找事,自己搞些小制作,反正旧电路板很多,旧电器很多,焊锡很多,松香很多,没事焊着玩呗。 ...

总得有点爱好

网友:
小板焊接的挺漂亮

网友:
成就感满满

网友D:
自己做的工具模块,要搞个说明留存,要不长时间不用,拿出来就不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的工具模块,要搞个说明留存,要不长时间不用,拿出来就不认识了 ...

没做那么多,也都是要用的东西,这玩意儿简单,一眼就知道干啥的。

网友:
测板子方便

亮了亮了都亮了

网友:
很实用的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