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无人机UART接口无反应,短接RXTX却有输出

楼主(2024-10-10):
之前发了一贴搞错了,修正一下再发。使用DM368芯片的无人机UART调试接口可能 是因为接线时不小心短路了几次(RX和TX和地之间的短路),后来没有输出了,偶然发然把TX和RX用摄子短接可以有一些重复和跳跃几行的同好的时候内容一样的输出 ,我怀疑是RX和TX的上个控制电平的N沟道MOS管有问题,换了个不同型号的还是不行,因为没图纸,没法继续查了。主要不明白为什么短接RX和TX会有几乎正常(有重复和跳空白行)的输出 ,而且我发现是要在无人机主板上短接才行,有近电脑端的USB转TTL那里短接RXTX就不行,不知道是哪坏了?

下面图是我自己画的,之前以为MOS是上拉电压,后来查到了它的丝印,原来只是负责导通,而且只有TX有一个电阻上拉。这里无人机的NMOS的G极很奇怪,没通先接个几K的电阻直接3.3接到G极???我测了和无人机的3.3直接通的

网友A:
实物爬线路先,然后才可以,就这两个贴的信息我显得啥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爬线路先,然后才可以,就这两个贴的信息我显得啥也不懂

USB转TTL的线路没必要再爬了吧?再进FT232芯片了。无人机那边 那种黑色电路板也看不到走线的,就在DM368正正的背面查了没有相通的了,应该经过我画的图的元件后就直接进了芯片,我测试了那两个NMOS的对地值是一样的

网友B:
先换线试试,确认是线的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线试试,确认是线的问题再说

我首先是怀疑USB转TTL板坏了,然后用了另一个芯片的转换板,也是没信息输出 。然后我单转换板测试,把RXTX短接了,用测试工具发什么就能收到什么,证明转换板应该是好的,那么应该是无人机的UART功能坏了,但是现在短接一下无人机端的RXTX又有和之前类似的输出 信息,所以我也迷糊了

网友C:
估计就没打算让用户调试,所以有所保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没打算让用户调试,所以有所保留了

哥们,之前是可以用的啊,后来我可能动了线没包好胶带短路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