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轻轻松松给膝包线上锡的小妙招

楼主(2024-10-10):
书从何起,废话几句,说是不久前在回复中看到坛友分享的用阿匹司林给膝包线上锡的方法,阿匹司林我是没有,但有天发现有这玩意,水杨酸细致毛孔霜,嘿嘿。阿匹司林的主要成份是水酰水扬酸,竟然都是都水杨酸,那就来试试能不能行就完了。有请主角。

挤出一点,有点多了,只看此霜有点奶白带点粉色。

管他呢,烙铁340度上好锡,膝包线先浸下松香,再在这坨乳箱上,来回搓搓几下,果真能行,效果不错呢。

在拿细点的耳机线,试试,真是棒。

改用焊油,试试,这回效果差点点,这种再次直接给它上锡,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单纯从给线上锡来说还是松香效果好点,温度可以调高点,而焊油则比较适用于电路板上对付元件,流动性好。
业余选手的几种方法。
1,先火机烧,再上锡。此法,虽说快速,但火候掌握不好,易断线,其次是烧完黑不溜啾,也不是很好上,再者又破坏内部抗拉纤维绳。
2,先磨擦磨擦,或刀刮,再上锡。此法,刮完,线束有可能已散,得重新圈下,同样纤维绳也很碍事。
3,使用那种小瓶装的焊铝焊铁焊不锈钢的酸性助焊剂。就差焊天焊地焊空气了,说是好用,但不建议用,说是腐蚀性强之类的。
4,有人说用洗厕剂,没试过。这玩意应该也是强酸性。
5,霸王硬上弓,温度调高点,烙铁直接忒,也行,先截断面往回忒好点。
6,网友分享的用阿司匹林,挺好的,不破坏线束,又简单轻轻松松,上好锡。当然也可以用跟我这种类似的水杨酸成分的化妆品,这都往脸上糊的玩意,应该无害,用就完了。

赶紧去翻翻母老虎化妆台,说不定也有呢?就这样,又蹭一帖,谢谢观看。

网友:
用这东西就是费钱。。。。。

网友:
直接普通助焊膏或者松香也是一样的效果,这个是直焊漆包线只要温度达到了都可以脱漆上锡的

网友:
很好的方法可以试一试,效果如何得自己体验为准吧。

网友:
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描述,之前刚好在焊漆包线,领导说他之前就是专门焊这种线的,就手把手教我,就是比较废焊锡,但是能达到焊接效果。说白了就是拿焊锡烫,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

网友:
还别说真是小妙招

网友:
不错啊,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焊,不太好上锡

网友:
个人经验:漆包线浸一点松香或焊膏,烙铁熔一团锡,将线头埋入熔化的锡中(可用烙铁头将线头压在锡中),保持锡团一直处于融化状态,几秒钟后拿出来就上好锡了。

网友:
关键是绝缘漆和去氧化

网友:
这是你家母老虎用的吗?怎么不怕挨打?

网友:
老婆没有水杨酸霜,我得拿其它化妆品试试

网友A:
低温漆包线一烫就退了,高温的要么脱漆剂,要么刀刮,想烫掉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漆包线一烫就退了,高温的要么脱漆剂,要么刀刮,想烫掉是不可能的! ...

只能说明温度不够吧
上锡炉

网友:
以前上学时,  看的中学生无线电丛书里有些助焊剂的配方, 松香酒精溶液等都有加少量的溴化水杨酸的.

网友:
好贴,受益了。给多股漆包线上锡确实不易

网友:
这个用酸性焊油不行吗?老牌子金鸡的现在的焊油不行

网友B:
谁敢保证说"往脸上糊的玩意,应该无害"

网友:
这个方法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敢保证说"往脸上糊的玩意,应该无害"

还真不好说,人家糊的是低温,你这都高烧了,说不定会产生什么玩意儿挥发出来。。。
不过咱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