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利明便携式VCD CD MP3播放机VCD8811

楼主(2024-10-10):
非己用,在抽屉里躺了十多年了,以为是坏的上上电池,按下播放键碟片竟然转起来了,
再看显示屏已经在播放,插上耳机有音频输出,音量电位器接触不好

原来还是有毛病,碟片放完光头不会回位,要手动回位

这东西2000年左右拿在手上也是很拉风的吧?

液晶显示屏老化了

功能开关与音视频输出接口

遥控窗口

开盖开关

自带碟片免了去找碟片的麻烦

两节5#电池,已改为14500锂电

拆开看看

显示屏与操作按钮的柔性PCB被502粘了,试着撬了下不行会断掉

屏幕老化还不是十分严重,用的斑马纸,要换偏振膜估计斑马纸就会脱落

网友A:
2000左右,日货大行其道,你这个山寨,当年也不拉风

网友B:
斑马纸屏幕很脆弱的,别搞了

网友:
这个当年除了壳是自己产的,啥都是进口的

网友C:
我05年左右拿自己工资买了一个yeep的随身VCD,好像是叫一品,跟这个差不多,估计一类货吧,玩了三四年就不玩了,现在还留着呢

网友:
让我想起了用爱多的年代。

网友D:
当年的爱华,索尼的随身听,也是值得收藏的;这种放光盘的,有的还带大的显示屏画面,也是值得收藏。

网友E:
这个现在拿到外面用,也是委拉风的

网友:
元件也太少了吧

网友:
当年早期都是土豪的小孩才玩得起

网友F:
1990年到2000年,甚至到2005年,如果能买上小日子品牌的这类产品,绝对是同伴中的王。。我在2002年才能买得起多波段收音机。。

楼主:
最后总算拆散架,看看光头是什么原因回不了位,手动转电机齿轮也没有打滑,
光头也没有卡位的迹象,光头可以顺利回位,也不像是电机没力气带不动,
因为在循迹时里面会咔咔响,像是齿轮打滑

网友:
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左右,日货大行其道,你这个山寨,当年也不拉风

那个时期就是山寨的我也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斑马纸屏幕很脆弱的,别搞了

不弄了,弄好了也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990年到2000年,甚至到2005年,如果能买上小日子品牌的这类产品,绝对是同伴中的王。。我在2002年才能买得 ...

2000年想拥有一台数调全波段的收音机,但是只能想想买不起

楼主:
背面还有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现在拿到外面用,也是委拉风的

现在拿到外面用是另类,不是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的爱华,索尼的随身听,也是值得收藏的;这种放光盘的,有的还带大的显示屏画面,也是值得收藏。 ...

这两牌子是高端货,一般人买不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05年左右拿自己工资买了一个yeep的随身VCD,好像是叫一品,跟这个差不多,估计一类货吧,玩了三四年就不 ...

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了吧?留着是一份记忆,我以前用过的小电器哪怕坏了,我也不会扔了都留着呢